我的b6坏了,南昌的朋友能帮忙修一下不?

楼主(2013-01-27):
我的充电器在充电时,开始检测没问题,开始充电以后看下电压,发现第一片电池电压为零,第二片电池电压七点几伏,在充一下下,就提示电池损坏,确认不是电池问题,同时拆开发现不是插头虚汗。
      南昌的朋友谁碰到过不?或者知道怎么修不,本人万分感激,当然,如果需要,可以有偿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师帮忙

网友A:
每块电池插上去都是这样吗
换块好点的电池试试

网友B:
这个貌似电池缺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电池缺了货?

不是电池的问题,换过电池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块电池插上去都是这样吗
换块好点的电池试试

电池还是没问题的,网上有一个朋友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他的是插头那线头出问题了,走一根飞线就好了,我都接头没有发现问题,估计是里面哪段了,可惜找不到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过3s没有事,就是4s的第四个单体这样,显示电压1.几伏,这个是我在充6s电池时候拿万用表测电压时候不小心短路了第四个单体就碰了一下,之后导致的充电器出现这个故障了,现在充3s可以的,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回事,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