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6充电器一个块电芯为0伏,一个七点几伏特,另外一个正常

楼主(2013-01-27):
我的B 6电器在充电时,开始检测没问题,开始充电以后看下电压,发现第一片电池电压为零,第二片电池电压七点几伏,在充一下下,就提示电池损坏,确认不是电池问题,同时拆开发现不是插头虚汗。
  有朋友谁碰到过不?或者知道怎么修不,本人万分感激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不留

网友A:
你看我的帖子就知道。。我的几乎全新6S电池被我过放过一次。。然后其中一个芯电压为0.。我用icharger的nimh电池充电方式强制充进去了。。但很明显第二天电压又跌回0了。。电芯损坏。。。然后。。被我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的帖子就知道。。我的几乎全新6S电池被我过放过一次。。然后其中一个芯电压为0.。我用icharger的nimh ...

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说一个电芯电压为零,一个为七点几是指充电器显示的,但电池我那万用表测量是没问题的,而且我换过电池也有问题的

网友B:
拆开后每片电池都量一下,哪个没电了就把哪个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后每片电池都量一下,哪个没电了就把哪个拆掉

这个确实不是电池的事呀,因为我把电池每片的电压都用万用变测过,电池没问题的,而且我换过了一块电池充电,问题依旧!!
我说的电压显示一个为0v,一个为7点几是说电池在充电时通过b6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不是电池的事呀,因为我把电池每片的电压都用万用变测过,电池没问题的,而且我换过了一块电池充 ...

总电压对吗? 是不是B6有问题,或是接口没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电压对吗? 是不是B6有问题,或是接口没连好

电池单独拿下来测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把他在b6是充电,就有问题,接口测量了,没有问题

网友:
搞笑,楼主都说万用表测量没有问题,即电池没问题。为什么没人怀疑B6,看来B6是神圣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