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电池一定要扎紧啊,不然就悲剧了(视频截图)

楼主(2013-01-27):
今天在飞呢,电池突然就掉下来了,结果是3米高直接无动力下坠
还好底下是20多厘米厚的草,只造成脚架脱位,扣回去就好
路凡M1忠实的记录了全过程

我说那边有人在飞动力伞,瞟了一眼回来我飞机已经不在天上了。。。

网友A:
。。。得注意,不过我有一次从扎带上滑下来了,挂着电池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注意,不过我有一次从扎带上滑下来了,挂着电池继续飞

厉害。。。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比你的惨痛多了,四轴近十米高度电池滑落,挂载的数码相机当场挂掉

网友B:
以后真得小心,这飞场真漂亮!

网友:
你们还好,我带着电池就直接栽下来了,大冷天的,坏了2叶桨,2个脚架。

网友:
我都是电池上贴魔术贴,安装时电池先贴电池挂载板上,然后外面再魔术扎带绑紧,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真得小心,这飞场真漂亮!

柳州的F1摩托艇赛场

模友都到那去飞

还有各种双座水上飞机和动力伞

网友:
身边有模友飞涵道,接连5个横滚把电池给扔了出来。电池跟电调没找到,飞机30米高N个后空翻落到地上什么也没坏

网友:
今天没有注意到啊,柳州的顶

网友:
上单小塞,连续高速大坡度转弯,两个电池先后飞出,飞机滑翔落地电池不知所踪。

网友:
我也掉过,不过运气好是吊在上面,马上降落

网友:
LZ好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柳州的F1摩托艇赛场

模友都到那去飞

你们一般都什么时候去飞啊?能否告知具体点的地址?下次来参于一下

网友:
你是?唉,我知道你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