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间歇性停转,无解那里的问题,请老手分析!

楼主(2013-01-27):
450在飞的时候,不定时的间歇性电机停转,左右方向也没办法动了,也就几秒钟。也收索了论坛的案例,逐渐的更换配件排除毛病,至今还存在!(有时候第一块电池就发生,也有的时候第4块电池,你说能飞吧,也能飞,提心吊胆啊

电调  电机 尾传动 尾旋翼 接收器 这些都替换了,问题还在,难道是控的问题(失控?)

请大侠们帮忙啊  现在头痛死了。

我就是在买架飞机我也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别吓唬我啊 这可是大件啊!

网友:
电池接头焊接确保下

网友B:
如不是楼上问题,那感觉就像电位器的问题了

网友C:
检查马达线的香蕉头。。。

网友D:
有可能是,电调电压保护,或过热保护.
换电调试一试,重设保护电压为低.

网友:
某个地方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电调电压保护,或过热保护.
换电调试一试,重设保护电压为低.

电调换过,有时第一块电池就出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不是楼上问题,那感觉就像电位器的问题了

你是说斜舵机 还是 尾舵上的电位器?斜机确实也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不是楼上问题,那感觉就像电位器的问题了

你说的不会是 控 的电位器吧?有时候连着用2块电池也不会出现,有时第一块就会碰到!

网友:
关注中......楼主记得回来揭谜底呀

网友E:
我看可能是哪个地方的轴承有问题了导致卡住了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会是 控 的电位器吧?有时候连着用2块电池也不会出现,有时第一块就会碰到!

kong或是电调?说不好,亲自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可能是哪个地方的轴承有问题了导致卡住了不转

难道是大齿盘里面的单向轴承有问题?上次炸鸡后也看到了,没觉得坏了啊。明天也换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kong或是电调?说不好,亲自试试吧

妈妈咪呀  控怎么试啊 整个县城就俺一个人玩,难道不成买个新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妈妈咪呀  控怎么试啊 整个县城就俺一个人玩,难道不成买个新的?呵呵

换机试飞

网友:
买个便宜的控当做备用。我现在就是富斯9+正品DX6i+富斯6通无LCD版,这样的话,任何时候都有备用控可以顶上或者作为测试。

网友F:
电池或电调

网友:
电调过热保护?低电压保护?

网友:
换个暖和点的地方。室外气温太低的话,此类现象偶发。

网友F:
雖然我是新手菜鳥,但是我也遇到過樓主的問題,我認為答 案是電池問題,因為我的NCPX三塊電池裡的一塊也是衕樣的問題,另外兩塊沒問題。就是該換電池了。或者如果自己會修理,固定一下電池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雖然我是新手菜鳥,但是我也遇到過樓主的問題,我認為答 案是電池問題,因為我的NCPX三塊電池裡的一塊也是衕 ...

电池的问题,我到还真没注意过,在试几次,记住那块电池,看看到底是电池的问题不!

网友:
我觉得是接触不良,重新焊下各个香蕉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问题,我到还真没注意过,在试几次,记住那块电池,看看到底是电池的问题不!

我感觉某块电池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你如果感觉电池性能没问题就再仔细检查下那块电池的T头,仔细静下心来排查,做好记录,找到问题所在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马达线的香蕉头。。。

同意此说法。我之前也试过这样,后来换了几个香蕉头解决了

网友G:
主电机间歇停转是电调电容失效或电容引脚接触不良导致,请检查电调大电容的引脚和电解电调的好坏,如果是舵机电机停转,说明有短路现象,请检查电调输出线的正负极和每一个舵机正负极与碳板有无短路现象

楼主:
上午试了下,原因快找到了,一定通知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电机间歇停转是电调电容失效或电容引脚接触不良导致,请检查电调大电容的引脚和电解电调的好坏,如果是舵 ...

老哥,今天试了下飞机,主要是怀疑电池,我有2种品牌的电池,3+1 共4块!其中3块一样的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另一块没有出现!难道真是电池的问题?电池会导致这种现象发生吗?

电调我有2个,电机也是新的,所有的焊头重新换了XT60插头。

我下午在试下那一块没出现问题的电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哥,今天试了下飞机,主要是怀疑电池,我有2种品牌的电池,3+1 共4块!其中3块一样的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

很明显是失控,但是失控也未必就是控的问题,lz先把配置详细报一下,是突然出现,还是新机就出现

网友:
检查电机香蕉插头有没有虚焊,我就与到这样的问题,后然发现是插头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明显是失控,但是失控也未必就是控的问题,lz先把配置详细报一下,是突然出现,还是新机就出现

飞机好几年了。933 9257 401 好赢40A  6EX    飞越SP

最近出现的情况,该替换的全替换了。飞机稍微 给油拔高点不一会就出现情况,电机停转,向一侧栽。贴地悬停就好很多,也容易救。

网友:
先报配置

网友H:
电机停转同时舵机也不受控,说明断电了,进入失控保护。换电调,或者就是你那块电池的问题
电机和舵机同时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电调电压保护,或过热保护.
换电调试一试,重设保护电压为低.

有道理

楼主:
今天再试,排除电池原因!明天换新尾舵,再试!(主要是在慢转向时,有卡住的现象,导致向一侧偏摔机。就怕陀螺仪有问题)

网友:
同样出现类似情况的帮顶,一直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电机间歇停转是电调电容失效或电容引脚接触不良导致,请检查电调大电容的引脚和电解电调的好坏,如果是舵 ...

推油门电机只是哆嗦,然后电调和插头都发热。然后红黑插头倒换,倒是能反转!这是怎么回事呢?老哥

网友:
“推油门电机只是哆嗦”这是电机缺相。原因,有可能电机有断线或虚焊,电调输入输出有问题,有虚焊。先替换试下。

网友:
就是电调问题,你不信!!!!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个电机会这样,飞着飞着 歇一下,重推油门再飞着飞着 再歇一下,有时能飞半块电池,最终办法 换电机。问题解决了。但原电机实在是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2013-03-18):
好赢电调突然断电故障
一、原因一是过热保护:1)请检查电机轴承是否涩;2)检查电机齿轮与大齿轮是否太紧;
二、原因二是电容失效或电容脚虚焊了;
三、原因三是电机漆包断了。
电调过热故障判断:
一、上述原因一;
二、电机的三个插头线圈断丝,因为每个电机焊接头都是由十几股漆包线脱漆后揪在一起焊锡熔焊的,在长时间的插拔插头过程中,容易断丝,断丝就使得电机发热和电调发热巨大,换电调后电调依然发热。
三、电调的近角不对,使得电机发腾或启动发卡,短时间容易让电调发热。
请逐个检查!电池的可能性极小,只会降低功率,不会突然断电。

网友:
电调的可能性很大,楼主不妨再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我的问题是电机线的插头问题,看不出来,外观都没什么问题,把所有的插头换完就好了。

楼主:
电调 已经是新的了。重点拆解电机!

网友:
我感觉是接触不良

网友(2015-01-11):
引用 网友H:
电机停转同时舵机也不受控,说明断电了,进入失控保护。换电调,或者就是你那块电池的问题
电机和舵机同时 ...

我也遇到了,电机停转,马上启动,接收闪烁,应该是掉电,但是新铂金60电调,想问这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敢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