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3D没方向了,NAZA-H能稳住吗?

楼主(2013-01-27):
飞3D的时候辨别不清方向了,NAZA-H能稳住吗?(所有摇杆都回中)。

网友A:
機身45度角以下開gps 可以定位的.開GPS 後也可以動控制拉捍.
看看我的測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503&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身45度角以下開gps 可以定位的
是不是倒飞状态下就要炸鸡的啊,没法稳住。那APS有这个功能吗?练习3D,NAZA-H和APS那个更靠谱些啊。

网友:
其實我覺得NAZA-H 的gps 與练习3D拉不上關系. 倒飛不能用gps 衹有在正飛四面停縣練習有用一點.练习3D還是要多練其本功..

网友B(2013-04-17):
肯定不行

网友C:
稳住稳住,我是猴子派来的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