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50呀!大家指导下

楼主(2013-01-27):
250推油门后老是自己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不知道是那的事  明天上视频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尾桨为机身旋转加速吗?

网友:
尾桨转动方向反了

网友:
陀螺反向了吧

网友:
有几种可能性:

(1)方向舵控制通道(通道4)反相;
(2)陀螺仪未工作在锁尾模式;
(3)陀螺仪感度太低。

供参考。

网友:
250陀螺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为机身旋转加速吗?

加速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 不知道怎么回事

首先检查大小桨的方向要对,从机顶上方面对大桨,顺时针转动;从机尾右侧面对尾桨,逆时针转动。

然后按照上面4楼、5楼的方法一一检查。

网友:
修正方向反了吧

网友A:
尾桨从机身右侧看应逆时针旋转,如果反向旋转的话,非但不能抵消大桨旋转产生的使机身转动的力(也就是不锁尾),还会为机身转动加速,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从机身右侧看应逆时针旋转,如果反向旋转的话,非但不能抵消大桨旋转产生的使机身转动的力(也就是不锁尾 ...

但纯从理论上理解这个方向,不一定会这样的,除了旋转方向外,还要靠尾变距配合;
如果其他都是调对的,只是旋转方向反了,才会有这个后果。。。

但是从整机上考虑,必须逆时针。。。

不过叉个题外话,我的250SE到手的时候尾桨就是反转的,前任说试飞过正常的,对此我有点费解。。。

网友:
250给力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