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X650 V8/V4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1-27):
XAircraft X650 Value-8/Value-4 都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
想入手一套 哪个好些

网友:
就是电机安装多少的问题,X4是4个电机,X8是每个轴2个电机,4个轴8个电机

网友A:
XA已死……再考虑下

网友:
v4是四个电机,四个桨。而v8是八个电机,八个桨,在原电机的反向位置安装另外四个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A已死……再考虑下

xa650的机架一直以来都认为是经典。死的是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xa650的机架一直以来都认为是经典。死的是售后!

经典我不否认~

网友:
xa的架子 云台还是多好用的

网友:
机架和云台还不错 不用飞控 有没有售后 无所谓啊

楼主:
谢谢 各位 8个电机 那太耗电了 对电池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