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装800什么都正确。有点吓人

楼主(2013-01-27):
aps装在800上,调试完毕,出显个现象,油门最低位,开gps开关,十字盘急转左侧。保持不动。切3d开关也这样。油门推上去就没有这种现象。行家出来点点。
还有个问题悬停模式下,3gx模式负螺距-12是不是太大了。按要求整的

网友:
一样的情况,低油门低螺距的情况下切APS状态斜盘舵机是倾斜的,也不会修正,因为这样我炸了好几次机,现在基本不玩APS

网友A:
起飛前可以在3GX狀態下將油門推至中點(請注意,在推油門前,請先確定主馬達不會被啟動),進入APS,此時可以試著前后左右傾斜,檢查十字盤是否會修正,尾舵向左右尾移,檢查尾舵是否修正
最后將姆指與食指放在主軸與十字盤魚眼中間,雙手抬起飛機,快速上下移動,檢查十字盤是否會自動修正
如果這整個過程有發現 1. 修正方向錯誤,請重新進入3GX的DIR模式設定,2. 十字盤上下修正不正確,有可能您的3GX油門行程設置錯誤
十字盤在進入APS時即全行程傾斜,即代表APS鎖住,這代表您的3GX及APS設定或測試有沒設定完全或沒通過,建議您重新設定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飛前可以在3GX狀態下將油門推至中點(請注意,在推油門前,請先確定主馬達不會被啟動),進入APS,此時可以 ...

十分感谢,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