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小金鱼尾

楼主(2013-01-27):
上次小炸后,今天修复后有间歇的小幅度左右摆,要比较细心看才看得出,飞航线时也会突然尾巴摆一下。飞机为450PRO,GY401+F9257,试过感度60--35没解决,试过轴传、皮传、试过冰人止推尾桨夹、试过冰人双推也没解决,尾小轴承没问题,但今天单推有间隙、冰人一体尾波箱齿轮与尾波箱也有间隙。炸前用的是单推、冰人一体尾波、飞越桨夹,炸后用回原来的这套都不行(换过齿轮)。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机机炸过以后,三轴都换过了吗?
如果没换,可能有轴有微小弯曲,导致震动加大,会影响陀螺仪锁尾。

网友B:
~~ 冰人一体尾波箱齿轮与尾波箱也有间隙!~~~  这个一般有0.1-0.2左右的间歇! 我是把尾轴齿套好皮带后加了0.1厚度的3毫米垫圈!穿过尾轴固定!然后再适当旋紧尾波箱上的压带轮固定螺丝! 这个部位的松紧度可以影响到后面的尾波箱两侧的宽度!

楼主:
这是悬停时尾巴摆的视频,拍得不好、飞得也不好,将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冰人一体尾波箱齿轮与尾波箱也有间隙!~~~  这个一般有0.1-0.2左右的间歇! 我是把尾轴齿套好皮带后 ...

我的可能有0.3的间隙了,而且左边明显看到磨到后产生的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炸过以后,三轴都换过了吗?
如果没换,可能有轴有微小弯曲,导致震动加大,会影响陀螺仪锁尾。

三轴都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9257

9257想最后再拆开看一下吧,想先试一下原因,那天只是飞低练航线挂到草小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轴都换过了

陀螺仪与机身固定之间有一层减震垫,
为了让减震效果更好,可以在陀螺仪与减震垫之间
再增加一个减震的金属片,用一个大小合适的硬币即可。

有条件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与机身固定之间有一层减震垫,
为了让减震效果更好,可以在陀螺仪与减震垫之间
再增加一个减震的 ...

好的 谢谢,等我再买点好的减震片再试

网友:
我有时候也会有  不影响我就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