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兔子抽风的原因

楼主(2013-01-27):
旁晚去飞突然出现的奇怪现象
电机
抽风样 定不到高 一抽就往下掉 不推油的话可以一直一点点的跳到地上 蜂鸣器不停的 无规则叫 害的我飞的摇摇晃晃 哪位大神遇见过这种问题
昨天都正常 设置也没改动过

网友A:
检查油门通道数据

楼主:
油门莫有问题

网友B:
自检有东西估计没过,比如超声波插头松了或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检有东西估计没过,比如超声波插头松了或坏了。
没过的话 咋个会变成呼吸灯呢

网友:
电调不大好了吧。供电问题

网友C:
没有碰到过,所以帮顶

楼主:
有没的出现过 这样现象的同学

网友D:
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也遇到了。不过跟楼主的不太一样,第一起飞正常,因为一阵小风给四轴吹跑了,拉回来降落。第二起飞四轴自己窜高,起飞阶段三分之一油门以内,自己窜高到四五楼的高度,降低油门没有反应,然后自己突然失去动力(当时还留有一点油门)。我的最终是炸坏了超声波,电池长鸣报警,换电池也报警,技术说可能是哪个电池检测的电阻炸出问题了。可是不明白为啥第一次飞正常,第二次在起飞阶段,三分之一油门以内自己窜高。方向、罗盘、电调都校准了。

网友E:
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 不过和LZ不大一样
我现在什么传感器都不接 完全单飞控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自检到起飞都正常 飞个几十秒几分钟(不确定)就开始狂抽 只能松油门炸鸡降落 抽风时蜂鸣器会随打杆乱叫~
没管他了 吃灰很久了 准备去收个NAZA

网友D:
怎么沉的这么快,用兔子的大家交流下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各种问题,方便其他人吸取教训,或者学习技巧啊。

网友F:
我有时会出现方向向一方快速漂移(在CF状态下),怎么打操纵杆都不知道,只能快速迫降.特别做3D后,比较明显.是否有模友遇见过类似现象.

网友D:
兔子如何稳定,请高手传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