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矬穷》的选择~~好淫40A+450PRO+K8+《懒人》的布线,有裸照~~~~

楼主(2013-01-27):
矮矬穷要玩450飞机,要保证基本的好飞要求,飞机就来个杂牌组装:机身、尾管、脚架富丽PRO特价产品,旋头飞越,还有飞越的皮传改件;电机非耐克斯的。
本来轴传是很好的东东,但是1来杂牌物品精度不好易扫齿,2来炸鸡维修麻烦;所以坚决改皮传。
电调:好淫是我个人的不2选择。

初装的450PRO机机,头罩本来是蓝色,上天不大清楚,于是用油漆笔1笔1笔涂成了大红色。。。。。。

为了把好淫40A装在电池板底下平贴着     改了下侧板(小锯条+锉刀伺候)  心里舒服多了。
电调曾是立着装的,但是各种磕皮、磨皮让我闹心。。。。。

一定要量好,划线,再动手的。。。。。

布线全部外走线   1是因为人懒   2是因为这样便于观察异常情况

最后来张组合皮传尾巴  配色我个人非常喜欢

斜盘舵机   淫燕ES08MD       尾舵机 恒鸡MD732     带两个飞越卫星
您说说就这低端配置,花心思布线它也不值当,是吧?呵呵。

关键的工具:数字螺距尺(这里要感谢:
cawp兄弟提供信息)

这是买eagles RC的70元显示板+5元的普通螺距尺自己组的,实测精度=RC LOGGER,好于飞越和亚拓的,这是必须的。

整机算下来也值不了几个钱,配DEVO-10控全套控制在1500RMB左右。但性能不会比宇宙的套机(还不含控哈)差。。。。。。

网友:
这布线让我凌乱了,其实线都可以走侧板里面的。电调这么装是不错,不过扎带绑起来不利于散热,夏天你就知道了。我的电调也塞在前面电池板下面,不过是立着装

网友:
我的布线也是这样的,放外面更换起来更加方便,外场的话,半个小时搞定,呵呵,懒人有懒福!O(∩_∩)O~

网友:
头罩都能自己漆,弓虽

网友:
侧板方案真好 我剽窃一下  然后批量生产

网友:
不是懒人是强人啊

网友:
我来学习下走外线……现在电调接收及全部线都在里面,装起来搞死人啊

网友:
用油漆笔1笔1笔涂成了大红色。。。。。。
好功夫! K8哪弄的?前两天看你400元在收,收到了?

网友A:
皮传的pro

网友:
布线凌乱了,

网友A:
楼主的MD732舵机热吗?我己经挂了一个了。

网友:
好机好设备

网友:
我了个去啊

真够凌乱的,这样布线只能鼓励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MD732舵机热吗?我己经挂了一个了。

根据我挂掉的POWERHD3688的尾舵机来看,尾舵机温度高是因为行程量大了,导致鳖舵。
所以好一点的尾舵机不太怕轻微鳖舵,次一点的尾舵机哪怕是轻微鳖舵也会短命。
所以装机时左右满舵+仔细观察   绝不鳖舵   是关键
在K8的尾舵机行程设定里,左右满舵时,我都留了一小点点余量不抵死。

这个MD732飞了20多个起落,表现良好,未有温度热的问题。

网友B:
布线太乱了,450PRO可以做到不露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太乱了,450PRO可以做到不露外线

没办法呀  本人又懒又穷

只好不那么讲究了,只图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我挂掉的POWERHD3688的尾舵机来看,尾舵机温度高是因为行程量大了,导致鳖舵。
所以好一点的尾舵机不 ...

我的732使用中也没有憋舵!就是热,冬天还差点,夏天就是热,坛子里别人的也说热!

网友:
布线比我的整齐

网友:
我的做法不管内走线还是外走线都要单面布,这样维护时可以把一面的侧板拆下来慢慢弄,效率高心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