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实验了一下Naza的电机智能停止模式,不解!

楼主(2013-01-27):
先摘段Naza说明书的话如下:
停止电机:有两种停止电机的方式可供选择:立即模式,智能模式。

立即模式:该模式下,无论在何种控制模式中,只要电机启劢后,一旦油门杆超过 10%后,当油 门杆再次低于 10%,电机将立即停转。在该情况下电机停转后,如果您在 5 秒钟内紧接着推油至 10%以上,电机会重启,而无需执行掰杆劢作重启电机。如果电机启劢后3秒内您没有推油至10% 以上,电机将自动停转。

智能模式:在该模式下,不同控制模式停止电机的方式有所不同。在手动模式下只有执行掰杆操作才能停止电机。在姿态模式/GPS姿态模式下,以下四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停止电机: a) 在电机启动后3 秒内没有推油至 10%以上,电机将自动停转; b) 执行掰杆动作; c) 油门摇杆10%以下,并且成功着陆3秒后; d) 飞行器倾斜角度超过 70°,并且油门摇杆10%以下。

————————————————————————————华丽的分割线————————————————————————————
我设置的事智能模式,想看看空中如果油门到10%下会是啥后果
我的测试是降落快接近地面的时候让模友在四轴下面抓住脚架,然后我把油门打到最低(也就是10%以下) 发现四轴居然停止电机了,就是必须再次执行掰杆操作才能启动
四轴判断着陆了!
我以为四轴判断是否着陆是根据飞控判断是否在微动还是静止,看来是判断高度?下次准备找个楼下起飞,楼顶手接来测试。
最怕的是空中万一不小心油门太低,电机停转,再次掰杆启动反应真的来不及

网友:
智能模式在空中油门拉到底也不会停转的。
油门拉到底之后飞机的前后左右是不可控的,这点要了解。电机不会停转是可以肯定的。

网友:
改成手动就没问题了,想停就停,想起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