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炉子神了,大伙帮我把把脉

楼主(2013-01-27):
      电磁炉开始有点神叨叨的了,想按— 键降小火,不降火,反尔是变成功能键乱窜。

    我之前还以为那些按键是微动开关,换一个就成的了。现在这种情况换微动开关,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
电磁炉用久了按键都乱了套。

网友:
拆开清洁清洁晾干。看有没有明显的电阻烧糊的。常见。

网友A:
万用表测量每个按键,凡是按去下还带有几十几百欧姆的统统换掉就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每个按键,凡是按去下还带有几十几百欧姆的统统换掉就O了

用电阻档,在按键两侧来量?

网友B:
拆开用酒精擦一下百分之八十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用酒精擦一下百分之八十能好,

好的,谢折腾哥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折腾哥指点迷津

赶紧睡觉,明天买瓶90度老白干,喝半瓶剩下半瓶把它洗了。

网友C:
换吧,电磁炉用久了开关会坏的,我就全部换过,开关不贵,小小的四方形按键开关,一个也就0.2元。

网友:
只能换开关试试了,我的前几天只能调降温,不能升温,还老是自己开关机。换了开关就正常了

网友D:
按键漏电了。

网友:
唉,,我的是触控面板的怎么弄,,

网友:
平时能用到的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吧,电磁炉用久了开关会坏的,我就全部换过,开关不贵,小小的四方形按键开关,一个也就0.2元。

嗯,我买了好几个呢,准备自己动手换!
还有一台电磁炉根本就不能工作,应该怎么查故障呢?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现象,处理办法是:清洁按键板,更换微动开关解决

网友:
按键短路了吧

网友E:
1、换对应按键。2、清理线路板,特别是单片机周围,一定要把灰尘和油污清理干净,烘干。我家里的一台用了十几年的老电磁炉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买了好几个呢,准备自己动手换!
还有一台电磁炉根本就不能工作,应该怎么查故障呢?

电磁炉是高压、大电流的家电,熟悉的人维修不难,不熟悉的人经常会引起二次炸管,所以维修就要保护好IGBT管,
现转载:家电维修《自制电磁炉维修专用工具》一文,供你参考:

附电路图:

在电磁炉的维修过程中,为保护IGBT,电源模块等元件在试机时损坏。我们需在现有的电源插座上做些处理。我司大多数网点已有此工具,不过有个别网点还没有,在此将原理接线图发到这里,供大家参考
S1为双刀开关,要求规格为250V16AXMM1为电源表,可直接用指针表头,或用数字表头(用数字表头需另加5V直流电源给其供电)表的规格也为交流16AX2为普通的灯泡,220V100WJ1为单刀开关,要求规格为250V16A。在此工具中所使用的联接线及插座,匀要能承受10A电流。
使用方法:在试机时,闭合S1,断开J1。将故障电磁炉插入图中所示电磁炉插座中。看电磁炉是否有显示,是否有检锅等其本的现象。可观察电流表所显示的电流数,以便于判断故障的大概位置。
在电源模块,IGBT损坏,更换后没有找到使其损坏的原因时,可以这套保护工具上试机,不会造成二次炸机。就算电磁炉内有短路现象,电路中灯泡起到限流降压的作用,也不会使IGBT,电源模块损坏。
在显示正常,待机功率不超过5W时(可根据电流做大概的判断),使其加热,在检锅的同时,灯泡会随着闪动。此时可将J1闭合,电磁炉正常加热。可要观察电流表的显示值,2100W时电流不超9.6A,可根据电流情况做简单的调整。
注:如加了上面的装置还会烧IGBT,请查IGBT的驱动电压。驱动电压应不高于22V,不低于15V
更换IGBT同时记得把驱动管一起换掉(不管是好是坏;很多人测量没坏就没换;代价就是过不了多久再烧IGBT;两个三极管最多1元;一个IGBT就要翻十几翻了)还要检查下0.2 UF 0.3UF 5UF电容;一切就绪在交流220V上,串接一个60-100W的灯泡,加锅。
接通电源:
1. 若灯泡暗红(适用于插上220V后待机指示灯亮),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一亮一暗地闪烁,(而插上220V后待机指示灯不亮),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一亮即暗重开电源也是一亮即暗;表明电磁炉已经基本OK了。
2. 若灯泡很亮,表明IGBT管完全导通。此时,若拆除灯泡通电工作,必烧IGBT管!应主要查修驱动 谐振电容 高压整流等电路。
3. 若灯泡暗红,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亮度不变。则应主要查修面板控制 微电脑供电 副电源等电路。
4.若灯泡暗红,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一亮一暗地闪烁,但把锅具抬起灯泡很亮;属于抬锅炸IGBT,应检查CPU 驱动 线盘 大多数是线圈损坏
此方法只能预防而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换对应按键。2、清理线路板,特别是单片机周围,一定要把灰尘和油污清理干净,烘干。我家里的一台用了十 ...

好的,我用酒精清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换对应按键。2、清理线路板,特别是单片机周围,一定要把灰尘和油污清理干净,烘干。我家里的一台用了十 ...

电磁炉用十几年?!我的能用几年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漏电了。

是因为脏了才漏电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脏了才漏电吧?
很可能是进水导致按键或者相关的线路、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是进水导致按键或者相关的线路、电容漏电。

对了兄弟,市面上卖的上千元的电磁炉,是做工有那么好吗?值这个价?

到底百来元的跟几百元的,有何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兄弟,市面上卖的上千元的电磁炉,是做工有那么好吗?值这个价?

到底百来元的跟几百元的,有何区 ...

电路板有很多功能、保护等,主要元件用正品,还有品牌效应。
几百块的有可能是山寨货,用的是拆机、劣质元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有很多功能、保护等,主要元件用正品,还有品牌效应。
几百块的有可能是山寨货,用的是拆机、劣质 ...

如果你自己选择,是买台贵的用十几年呢,还是买百来元的用两年就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自己选择,是买台贵的用十几年呢,还是买百来元的用两年就换?

我会买500多的,就是视自己的经济能力。百来元的不敢用。
贵的不一定用十几年,经常清理合理利用才能用长久。

网友F:
洗板水效果更好?!

网友:
我买的尚朋堂的499元用了5--6年了,自己换过2次按键,现在正常使用。据说100多的是一次性的,电路非常简单,各种保护功能基本都没有,线圈是铝的,面板容易炸。坏了别人都不愿给修,坚持要修的修了不保,只给当面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洗板水效果更好?!

洗板水贵吗?我怀疑其成分也就是酒精吧?!

网友G:
好像和俺家的热水器一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和俺家的热水器一个毛病

热水器也是触摸屏的?

网友:
都换新的吧

网友:
洗板水有酒精,还有一些其他有助于清除杂物的溶剂,不过很难闻。
价格很便宜。

网友G:
引用 楼主:
热水器也是触摸屏的?

不是触摸的是面膜的那种微动开关,但用起来和那个一样的毛病,开关有时会没反应或者不是对应的功能,应该是潮湿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触摸的是面膜的那种微动开关,但用起来和那个一样的毛病,开关有时会没反应或者不是对应的功能,应该 ...

电热水器别乱拆,弄不好漏电了,洗澡时小JJ会被电焦的!

网友H:
把不常用的开关和出问题的开关换一下,不花一分钱,一把电落铁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不常用的开关和出问题的开关换一下,不花一分钱,一把电落铁搞定。

遇上没水洗澡的时候
我就把内裤反过来再穿一天!

异曲同工啊!握爪,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