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AP800螺距尺

楼主(2013-01-28):
超过+_12度,就直接变成35度,9月底买的期间没用过几次,,,,放了段时间前几天拿出来就是这样的问题了。大家用过的有遇到这种问题吗。还有这个亚拓给保个吗?似乎以前也有人遇到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C2%DD%BE%E0%B3%DF

网友:
LZ

已把售后資料發PM給您

請查收

楼主:
不是上海那个地址吗,怎么是东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上海那个地址吗,怎么是东莞?

两个地方都可以的
看您那个地址方便

楼主:
哦。好的谢谢哈

网友(2013-05-07):
我的最近也出问题,一过11度多左右就变33.9了,有得换么?

网友:
我的是换上两粒新电池 没怎么使  电池没卸  几天就不能开机了 这个玩意这么费电吗?

网友:
还有 同样一个螺距 正正着卡是0度 反过来就变成-3度了  正常吗?

网友A:
没人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理呢

已经短信回复售后联系方式

网友:
这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