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发动机的小白问题

楼主(2013-01-28):
汽车的火花塞需要高压线圈一直点火 为什么航模的
发动机
只有在点火的时候需要供电 着车以后就不需要了??

网友A:
你知道柴油机吧,和柴油机差不多,压烧式,发动后热火头保持热量,点烧甲醇.

网友B:
你可以百度百科查二冲程发动机,这个跟拖拉机的发动机类似。因为甲醇燃料的燃点范围宽,容易点燃。再一个发动机第一次发动时需将火头预热到红热,当发动机启动了以后,因燃料压缩和爆炸的温度可以让火头始终保持红热状态,所以就不需要持续接点加热了。二冲程甲醇发动机主要靠压燃。模型汽油机也是带火花塞的,因为汽油的燃点范围比较小,不容易爆炸。

网友C:
航模的发动机也需要的 航模的汽油机也需要CDI持续供电 你说不需要的是甲醇发动机 因为燃料的特殊属性 热火头一直保持可点燃燃料的温度
汽油就不行了 对点火时间有要求 所以得使用C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