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帮帮忙!

楼主(2013-01-28):
大家好,小弟是新手,现在考虑到naza-h和wkh,想入手电直,只要求玩玩飞行乐趣,非3D。娱乐性质。哪种更加适合,但看见naza-h在姿态模式是锁定油门的,wkh是否一样,能否做到可以油门和方向一同控制?谢谢

网友:
WKH我没有,但有NAZA-H。。。WKH比NAZA-H功能更强,好像可以“自主起降”,不过价钱贵3倍啊。。。

“能否做到可以油门和方向一同控制?”可以啊!

楼主:
姿态模式已锁定油门,还可控制高低?NAzah能否用到250机机上?

网友:
练好技术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已锁定油门,还可控制高低?NAzah能否用到250机机上?

可以控制高低。。。不要想装在250上了,它的主控器只能平放,装450都勉强

网友:
番一番上500就很合适了

楼主:
如用250上像真机壳可能装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用250上像真机壳可能装得上!

装了像真壳更加不行。。。你想想,NAZA-H主控器只能平装,不能侧装和倒装,250哪里有位置啊?还有GPS模块啊。。。

楼主:
那也是,但是我新手,怕不懂安装调式啊,前辈,既然你用过nazah,觉得怎样,值得入手吗?我只要求娱乐飞飞,航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是,但是我新手,怕不懂安装调式啊,前辈,既然你用过nazah,觉得怎样,值得入手吗?我只要求娱乐飞飞, ...

小机子装NAZA不值得,大机机也太危险。。。建议用500装NAZA,这样有大机机的感觉,炸机也便宜。。。

网友:
nazah,aps,我都有!感觉nazah无论是手动飞行还是gps模式下飞行远胜于3 gx,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