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x 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01-28):
ncpx每次起飞降落下来,主马达就不转了,舵机还能反应(降落下来,主板蓝灯闪2次,停一下。循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拔掉电源又重新接上又可以飞了,但是降落下来又是同样情况

网友A:
电池没电 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 了呗、

3个电池轮着试都一样问题

网友B:
用什么控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控灰

dx7s

网友:
引用 楼主:
dx7s

看来不是控的问题,华D10飞偶尔也会,重新拔插接收电正常

网友C:
这叫冬季综合症 天气好就不会
另外可能是主电机原因 mcpx遇到过 换了电机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电池问题,或者是天气冷了,电池不好用了。北方的天气冷伤不起,11月底室外飞不到半分钟,没力炸下来。当天炸坏我2副原厂脚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3个电池轮着试都一样问题

我也玩NCPX、电池没电了 就自动断电了啊、舵机能正常动、就像低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NCPX、电池没电了 就自动断电了啊、舵机能正常动、就像低电压保护。

我和一个深圳的模友借他的ncpx来飞都没问题的。用了他的电池和主马达换来我的飞机上,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和一个深圳的模友借他的ncpx来飞都没问题的。用了他的电池和主马达换来我的飞机上,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是改了无刷的、低电压保护 主板蓝灯闪烁、油门0时 蓝灯常亮、不耽误飞就行了 瞎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改了无刷的、低电压保护 主板蓝灯闪烁、油门0时 蓝灯常亮、不耽误飞就行了 瞎玩

飞机减油门降落下来,然后就不能飞了,0油门时候闪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减油门降落下来,然后就不能飞了,0油门时候闪亮

那恭喜你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点小问题   可能需要修一下   注意检查某些小元件   虽然元件不值钱   但是也挺闹心的

网友:
可能是对频问题…

重新对频时候打尽右尾舵到蓝灯长亮为止再起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