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 35X电调的定速使用方法疑问

楼主(2013-01-28):
说明上没有写的很清楚。不晓得这个定速如何用。
是不是和其他电调一样,在油门某个位置以下是没有定速的,过了这个油门就开启定速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玩了1年多的35X 从来没听说过该电调支持定速

网友A:
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的-.-具体也不记得了-.-450上用过两天,感觉还行,比好盈的要好.但用定速模式就不能用线性的油门,否则会定速失败一直掉转速直到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的-.-具体也不记得了-.-450上用过两天,感觉还行,比好盈的要好.但用定速模式就不能用线性 ...

那是不是和其他电调一样。普通模式第一点0油门,第二点定速设定位置。3D模式也按照这个直线设定,全部直线设定。
多少范围会启动定速。普通模式和3D模式的两个定速是不是应该设定为一样的,什么条件会导致定速退出。

网友: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0%以上走定速,但坑爹的是电调设定在定速模式的话油门曲线不能有低于30%的部分,否则就会定速失败降转速.
手头现在说明书找不着了,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的,先定个80%试试吧0.0

网友:
记错了-.-刚搜了个说明看了下,定速油门曲线应该是75%~85%之间, 用75%练悬停估计还是转速太高-.-35X的定速基本就只能飞3D了-.-

网友:
我试过,50%照样定速。要点是定速初始化时要维持稳定的油门和螺距,保持一段时间。另外我还试验过油门曲线调成变化的曲线,刚开始没有进入定速,相当于普通模式,但做大负荷的动作时会突然进入定速模式,这个转速比我设的曲线稍高,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
使用定速感觉这个电调定速不稳,悬停可以听到快速的,一下一下的转速在定速点上下浮动的声音,尾巴有时会抽。以前尝试定速时看过一个老贴里面有35x定速的特点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613

网友:
还是推荐使用普通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500也不用定速的,照样爽飞3D,450没必要用定速,否则飞行感觉很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