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小机无刷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抛去螺距油门设置,技术等问题,同一块满电
电池
,只悬停
14000KV和10000KV无刷飞行的时间一样长吗?还是跟
电机
有关,小KV的省电飞得更久,
另问一下换成有刷电机的话,飞的时间更长还是短?

网友A:
主要和电机功率有关

网友B:
对于小鸡来说,14000转速太高,扭力差。10000扭力好,但是转速底!兼顾转速和扭力12000kv最合适,黑金和华科尔原厂无刷都可以,华科尔原厂重一点点,但是价格只有黑金一般,性价比超高!以上相对于平民无刷,hp系列高端无刷除外

网友C:
理论上是在一定的正常范围内,旋翼头转速低,起飞重量低,电机空载电流越小越省电
也有说法是旋翼头重量小些也省电,但是未亲自验证
我的2颗黑M5在同一台机实际使用中,14000KV配8T感觉和12000KV配9T差不多头速的时候,耗电差距貌似只有空载电流差距(14000kv空载电流略高,其实同台电机不同转速实际输出效率也不同,我只是想当然认为空载电流小的电机效率曲线更理想,还望大大们指正)
不同型号电机重量也不同,本人不才,私认为不可只以KV值决定省电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