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小机子电池的选择

楼主(2013-01-28):
MCP,新手练习用,还是想飞的时间更长点,耐用些,是选400MA 25C的还是350MA 30C的,KEER牌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无刷很费电

网友A:
400mah25c最大放电电流0.4x25=10a
350mah30c则为0.35x30=10.5a

实际使用应该感觉差不多,因为400电略重
前提是电池容量C数不虚标的话,而天C电池…你懂的
实际用起来,就是虚标得少的,就好用,虚标多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ah25c最大放电电流0.4x25=10a
350mah30c则为0.35x30=10.5a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