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 jive mode 3 F3C设定讨论

楼主(2013-01-28):
heli jive的模式3 是飞F3C的最好模式,他的normal模式下,前半段是曲线模式后半段是定速模式。但是和商家还有几个飞3C的模友,包括薛童铭的老爸交流后还是不太明白,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下。
说明书上说用曲线模式来控制低速部分更加细腻,用定速模式来飞高速部分,两部分转接的地方设定一个转接点,默认是50%。也可以提高到60%,70%。
那么问题来了,在悬停时,也就是摇杆大致在中间部分时, 到底是应该用到曲线还是定速呢?
有朋友参考遥控技术上的文章,将曲线设定为如下:转接点为50%,悬停转速设定为55%(大约1500转)。这样也就是说起飞时是曲线控制,而在悬停时其实是定速的,升降由螺距控制,模友反映有点不好操作。

电话咨询了薛童铭的老爸,他很热情,他告诉我的转折点要高于悬停转速。按照我的理解,那只有将曲线设定为如下,转接点为50%。那么摇杆前半段是曲线控制,后半段是定速的。

第三种想法是在起飞和悬停部分都用曲线,只在末段用定速,将转折点升高到60%,曲线设定为如下

网友:
菜鸟不懂 但是想问下  如果是最后一个的话一般油门杆不会拉到底  那不是最后的定速没有意义了么  ?  求喷

网友A:
学习了,晚上试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悬停时你的油门曲线是否需要超过50%呢?

我用MODE 3的时候,悬停时是用油门曲线的, 上空飞行是用定速的。

悬停时我的油门一般都是30%以下。

楼主:
楼上说的“悬停时我的油门一般都是30%以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什么机型?什么齿比?一般来说不会30%这么低吧

网友:
通常我们玩F3C的, 悬停时的转数是1400-1500,上空飞行是1800-2100.

我用MODE4的时候,悬停时是25%。18%也试过.

机型是JR Sylphide 和 Quest Caliber (日本人叫 Impaction), 齿比 10.5:1.

网友(2013-06-26):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