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700N 搞坏了一个启动器

楼主(2013-01-28):
我200块的启动器 成功启动了一次700 后来就不行了 胶片磨没了直接。。。  看来启动器不能用便宜的啊

网友A:
用个 亚拓的起动器。。。 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 亚拓的起动器。。。 很好的

也很贵的670呢,启动器这东西其实没啥技术含量的,还搞这么贵

网友B:
只是橡胶碗坏么?要不买那种带单项轴承的启动杆,可以直接固定在启动轴上

网友C:
雷虎的,prolux的都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橡胶碗坏么?要不买那种带单项轴承的启动杆,可以直接固定在启动轴上

嗯 就是那个橡胶的坏了。。。 我决定买个充电电钻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虎的,prolux的都很好用

贵啊 决定买个充电电钻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啊 决定买个充电电钻代替

不贵,200多

网友D:
都飞700了还省这点干啥,91甚至更大的发动机一般的启动器还真支撑不了多久,尤其是冬天。搞个亚拓的启动器,力量大容易启动还耐用,虽然贵点全省心,来回换的价钱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就是那个橡胶的坏了。。。 我决定买个充电电钻启动。。。

恩可以有,不过我的钻慢,启动有点费劲,你的弄2000转左右的

网友:
用俺这个:HPG1800 电池手电钻轻松启动40cc发动机
俺当初就担心:“航模专用”120级,据说力矩还不够40cc
所以就花130元买了个:不带电池的HPG1800今天中午到货
打整了一翻,焊接上了:咱们航模专用的“T插”,修整了
上次 500电动直升机因导航错误炸机之后的 2个3S电池
合成了一个5S电池,电压正好给HPG1800供电,我估计6S电池
也直接可以使用。愉快啊。(HPG1800 用高速挡 3秒就启动40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飞700了还省这点干啥,91甚至更大的发动机一般的启动器还真支撑不了多久,尤其是冬天。搞个亚拓的启动器, ...

是滴。我迅速搞了个亚托的

网友E:
完了,你搞完亚拓就后悔 没搞K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了,你搞完亚拓就后悔 没搞K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了,你搞完亚拓就后悔 没搞KS了。

这两天我都用电钻启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贵啊 决定买个充电电钻代替

小电钻扭力不够。大了又不便携。。。如果不嫌贵还是要么买个亚拓的,经济实惠的话瑞吉的吧,拿个3S电池启动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电钻扭力不够。大了又不便携。。。如果不嫌贵还是要么买个亚拓的,经济实惠的话瑞吉的吧,拿个3S电池启 ...

整了亚托的了 ~在路上 这几天我拿电钻。。。要插电的。。。 在家里启动了 拿着飞机响着到门口飞。。。。

网友G:
那个皮子没有我送你撒!我很多
  何必怎么折腾
  把你地址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皮子没有我送你撒!我很多
  何必怎么折腾
  把你地址发我

论坛上的朋友真好~~~ 哈哈~ 我已经搞了亚托的启动器啦。。谢谢啦 留给需要的朋友吧。。 感谢感谢

网友:
其实电钻非常爽,平时还可以拆拆螺丝,钻钻孔什么的,300来块,充电式的,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