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 extra 330 杂耍3D

楼主(2013-01-28):
翼展 850mm
全重 410g

网友:
飞的漂亮,好技术

陈伯

网友A:
飞得好 ,什么配置

网友:
技术可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得好 ,什么配置

电机:2212  980kv
桨:xxd 1060
电池:3s 1000mah 20c
舵机:hitec 65mg
电调:ztw 30A

反扭较大,或许该电机kv高些桨小些。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好飞.

网友:
飞的很好

网友:
飞的太好了。

网友:
飞的真优美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

网友B:
请教楼主个问题,如果我翼展80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配置吗?他们有建议用2212 kv1000左右的电机,30a的电调,9047浆,3s1300毫安电池。请问这个配置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个问题,如果我翼展80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配置吗?他们有建议用2212 kv1000左右的电机,30a的电调 ...

这配置推重比达到2,是可以在室外较暴力飞行的。翼展80的话也能用,速度、反扭会增加。
他们建议的配置也是可以的,最好是参见电机的测试数据配上最适合飞机全重的推力(kv和桨),温柔3d 推重比1.5,暴力3d推重比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配置推重比达到2,是可以在室外较暴力飞行的。翼展80的话也能用,速度、反扭会增加。
他们建议的配置也 ...

问题是我现在翼展80cm,到底要上什么样的配置才好飞?我是打算练吊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现在翼展80cm,到底要上什么样的配置才好飞?我是打算练吊机啊

配一个飞机也是系统的学问,我只飞过两架kt机而已,都是这种,那种很好飞的从没实践过,电动室内航空模型版块里的人懂得多。不过练吊机可以先在模拟器上练到熟练。

网友C:
ollie兄,神一般的人物,今天终于看见实际飞行视频~~
动作娴熟!膜拜一下~~~
顺便回楼上某位兄弟,不是飞机好飞,是飞手技术NB,看似简单的一些动作,其实相当需要功力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lie兄,神一般的人物,今天终于看见实际飞行视频~~
动作娴熟!膜拜一下~~~
顺便回楼上某位兄弟,不是飞 ...

谢谢丰哥的支持,这架飞机上很多制作要点都是采用你的教程上的。

网友:
太平寺看到的飞手原来就是ollie,佩服你的技术。

网友:
太平寺咧一哥哈!

网友(2014-06-11):
飞得好极了,

网友D:
好技术,膜拜中。
请问楼主是模拟器上先熟悉动作,还是直接在真机练?另KT不耐摔呀,新手频摔,损耗大呀。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的训练过程或心得、体会,我刚从练习机中出来,
想成为像你一样的飞手。练习3D是不是先学会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技术,膜拜中。
请问楼主是模拟器上先熟悉动作,还是直接在真机练?另KT不耐摔呀,新手频摔,损耗大呀。 ...

时代不同了,现今的3D练习模拟器+epp是最好的选择。先用模拟器练熟动作(1个或N个)再用epp实践, 由浅入深、偱序渐进地练就可以了。练3d一般是从吊机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代不同了,现今的3D练习模拟器+epp是最好的选择。先用模拟器练熟动作(1个或N个)再用epp实践, 由浅入深 ...

感谢回复,现在手头有银燕GT2215 kv1180  XXD2212 kv14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代不同了,现今的3D练习模拟器+epp是最好的选择。先用模拟器练熟动作(1个或N个)再用epp实践, 由浅入深 ...

中特威30A  1300mmAH 3s电池,配置15级epp  3D可以吗?有无可推荐的机型?
怎么论坛还限制数字的数目,只有分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特威30A  1300mmAH 3s电池,配置15级epp  3D可以吗?有无可推荐的机型?
怎么论坛还限制数字的数目, ...

感觉15级像真epp门坎比板身epp高点,做教练机的话板身的好点,wm 艾特拉 EPP 不错(非实心)

网友:
飞的好牛逼
2212 1400  能飞吗?  求图纸  306467908@qq.com

网友:
成都大校厉害,好身手!

网友E:
请问楼主kv1400的试过了没有?kv1400配9050桨拉力好像大很多,到不知发热和电流的问题是不太严重?另重量怎么能控制到那么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kv1400的试过了没有?kv1400配9050桨拉力好像大很多,到不知发热和电流的问题是不太严重?另重量怎么 ...

没有试过其它动力了,该机是参考本版精华里的 index做出来的,我的还要重点。

网友:
好机好技术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飞机裝右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飞机裝右拉没有?

我的飞机右拉必需的,大概有5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右拉必需的,大概有5度。

感谢万分,但是KT右拉的话,是电机中线在轴线上右拉,还是保持桨尖在轴线的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万分,但是KT右拉的话,是电机中线在轴线上右拉,还是保持桨尖在轴线的右拉?

听不懂。右拉是电机的朝向向右,给飞机一点右转弯的力,抵消左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