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多轴的进来回答个问题

楼主(2013-01-28):
新手就多轴提出的疑问?
1,航拍是用6轴还是4轴,能否说下这两个的优缺点
2,能否再给航拍选用的机器说个配置。要求走贫民路线,性价比最高的
3,机器失控,提空而回。是自主飞行的情况下失控?gps原因?还是说是控的信号弱有干扰?老手请说下避免失控的方案
4,请就航拍多轴说下经验,不要说让自己实践总结。这样可以少走弯路,让更多人受益。
5,多轴没电了是自动下降吗?还是直接掉下来
6,新年了,感谢大家对新手的帮助。祝大家新年快乐!

请问下哪位朋友知道航拍价格???也就是用多轴航拍是怎么收费的,包括后期制作不?645360410@qq.com

网友A:
呃……是我算数没学好还是楼主算数没学好?这是一个问题?
1、六轴比四轴更抗风,负载更高,但是电力消耗更多
2、最好给具体预算
3、一般是GPS原因,起飞前一定保证GPS搜到足够多的星,并且不在楼宇之间飞行
4、你说要哪方面的经验?
5、没电了会因为电压不够而缓慢下降
6、楼主也新年快乐……

楼主:
楼上说完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是我算数没学好还是楼主算数没学好?这是一个问题?
1、六轴比四轴更抗风,负载更高,但是电力消耗更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1,长远来看六轴是不是词四周好点
2,4千吧,最好详细点
3,gps是否是必须要用的
4,起飞降落空中,怎样的都行
5,大家同乐!

网友:
进来观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1,长远来看六轴是不是词四周好点
2,4千吧,最好详细点

1、看你搭载设备,如果只是搭载个狗的话,四轴足够
2、4000元左右的话,可以入NAZA全套+MR小斯机架
3、如果NAZA或者DJI的其它飞控的话,GPS里有罗盘,需要用。但是可以飞行的时候不用GPS模式飞行,GPS作为最后的保障
4、总的来说,飞行技术还是得靠多飞多练习才行,因为我不是新手从多轴入魔,所以可能我的经验不太能帮到你。这个只有问问别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呃……是我算数没学好还是楼主算数没学好?这是一个问题?
1、六轴比四轴更抗风,负载更高,但是电力消耗更 ...

3.不是GPS原因,失控是发射器和接收器受到干扰或距离过远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呃……是我算数没学好还是楼主算数没学好?这是一个问题?
1、六轴比四轴更抗风,负载更高,但是电力消耗更 ...

5.没电了要看情况,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并且电调设置有对应措施是逐渐下降,如果是过放或负载运转情况下,完全有可能直接掉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1,长远来看六轴是不是词四周好点
2,4千吧,最好详细点

1.六轴=稳定,四轴=灵活,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3.GPS看情况,如果调得十分好以及发射和接收设备足够强劲的话可以不需要,毕竟GPS最大的用途在定点航行;当然了作为预防措施是足够的,但是还是存在有GPS照样失控并无法返航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六轴=稳定,四轴=灵活,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3.GPS看情况,如果调得十分好以及发射和接收设备足够强劲的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与帮助
就航拍来说4轴用玉兔飞控怎么样?下面挂个狗。后期还要加个fpv,给推荐个控,天7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与帮助
就航拍来说4轴用玉兔飞控怎么样?下面挂个狗。后期还要加个fpv,给推荐个控, ...

4000的话上NAZA吧,狗可以上图传搞FPV的,控的话看功率大小,小了距离就近,不了解天地飞,我的就用FM控,FM的特点是穿透性强,但容易被相同的晶体干扰,2.4G的穿透性弱,障碍物多时容易失控,好处是点对点的对频,不容易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与帮助
就航拍来说4轴用玉兔飞控怎么样?下面挂个狗。后期还要加个fpv,给推荐个控, ...

玉兔得仔细调试了,调好了还是没问题。控的话玩航拍天7就不推荐了,至少天8X或者天9了。因为你还要控制云台

我现在就是四轴拍的,片子可以看我发的主题帖里有!

网友C:
我用天7兔子FPV,K2设置成三档,K3K4(K4换了个不回弹的开关)调到一起做3档开关,旋钮控制云台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兔得仔细调试了,调好了还是没问题。控的话玩航拍天7就不推荐了,至少天8X或者天9了。因为你还要控制云 ...

好的,能否用玉兔飞控给个配置电机参数什么的最好都包括!论坛里我看他们航拍用的都是狗,那专业和不专业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天7兔子FPV,K2设置成三档,K3K4(K4换了个不回弹的开关)调到一起做3档开关,旋钮控制云台俯仰

fpv航拍需要用几个控?有的怎么说是2个天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能否用玉兔飞控给个配置电机参数什么的最好都包括!论坛里我看他们航拍用的都是狗,那专业和不专业 ...

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就是出的片子稳不稳,质量高不高

用玉兔飞控只载狗的话可以朗宇2216电机用1047桨的四轴就完全够了

一般三轴云台才需要专门一个人独立操作云台,两轴云台一个人操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0的话上NAZA吧,狗可以上图传搞FPV的,控的话看功率大小,小了距离就近,不了解天地飞,我的就用FM控, ...

NAZA是不是必须用gps?4钱快钱能否给个详细配置,电机型号也说下。大疆s800加z15云台,狗3是不是就是专业的?他的这套设备价值1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就是出的片子稳不稳,质量高不高

用玉兔飞控只载狗的话可以朗宇2216电机用1047桨的 ...

就长远性来说是不是入手naza更好?想从事航拍业务,刚开始接点技术要求不高的活慢慢干
6轴要比4轴续航能力和稳定性高,那我个人感觉大疆s800加狗怎么还不如4轴小康用gh2拍出来的效果好?
大疆要4万多,而teabus用的小康机架零度飞控gh2才2万多,拍出来的效果来说感觉teabus更专业,那怎么那么多人用大疆s8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ZA是不是必须用gps?4钱快钱能否给个详细配置,电机型号也说下。大疆s800加z15云台,狗3是不是就是专业 ...

GPS向来是可选配件,狗3是目前可以买到不用改造的比较轻的航拍设备,并不是专业的,狗3原本是用在竞速自行车头盔上的,大疆的写明了Z15云台,那就是Z15的,如果要专业的,那就费钱了(如果动手能力强加上有车床的那就省多了)

配置需要根据你的要求才能给的,轴距,载重,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向来是可选配件,狗3是目前可以买到不用改造的比较轻的航拍设备,并不是专业的,狗3原本是用在竞速自行 ...

明白了,选用六轴,机架暂时先用便宜的650机架,前期用狗3,后期用GH2,就这要求给个配置用来搞航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S向来是可选配件,狗3是目前可以买到不用改造的比较轻的航拍设备,并不是专业的,狗3原本是用在竞速自行 ...

用DJI的话GPS应该属于必选项,除非你不用电子罗盘功能!DJI的电子罗盘是放在GPS里,而不是在主控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选用六轴,机架暂时先用便宜的650机架,前期用狗3,后期用GH2,就这要求给个配置用来搞航拍

6轴,电机个人建议上4830,690KV或朗宇的880KV,电池用4S-6S,桨用1047足够了,云台自制吧~毕竟对松下GH2不熟

GH2得500g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长远性来说是不是入手naza更好?想从事航拍业务,刚开始接点技术要求不高的活慢慢干
6轴要比4轴续航能 ...

从长远来看NAZA肯定比玉兔好多了,NAZA和WKM的差异就是NAZA不能扩展周边外设,WKM可以扩展地面站、OSD等设备,NAZA最大支持6轴以及对700轴距以上大型机架支持不好,WKM可以最大支持到8轴,可以支持最大1.2米轴距机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DJI的话GPS应该属于必选项,除非你不用电子罗盘功能!DJI的电子罗盘是放在GPS里,而不是在主控里面的

电子罗盘本来就是可选的,飞行器必选的是三轴加速度+一些必须的原件而已

除非你觉得KK飞控不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子罗盘本来就是可选的,飞行器必选的是三轴加速度+一些必须的原件而已

除非你觉得KK飞控不能飞?

你觉得新手能飞不能锁头锁尾的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新手能飞不能锁头锁尾的机子?

和新不新手没关系~飞控基础的就这些,如果你需要增加就增加,不可减少的是必选的,可以减少的是可选的,就这样

而且,就算能锁头,新手飞也不一定飞得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新不新手没关系~飞控基础的就这些,如果你需要增加就增加,不可减少的是必选的,可以减少的是可选的, ...

好吧!你赢了!我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赢了!我同意!!!

不建议装GPS最主要的原因是~让新手知道,这机子没有GPS,不能自动返航,能够更好的练习,不然的话上GPS,乱飞,心里想着,怕个P,有自动返航~这个不利于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不是GPS原因,失控是发射器和接收器受到干扰或距离过远导致的

你好朋友,我想问下四轴六轴电机和桨的搭配是怎么选择的?有什么标准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朋友,我想问下四轴六轴电机和桨的搭配是怎么选择的?有什么标准没有?

电机和桨搭配一般是高KV配小桨,低KV配大桨,选择首先要看多大机架,轴与轴之间多大距离,不然桨太大没法装,而且,桨与桨之间要留2-3公分避免乱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桨搭配一般是高KV配小桨,低KV配大桨,选择首先要看多大机架,轴与轴之间多大距离,不然桨太大没法 ...

那多轴的轴长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如果飞手和拍手两个分开,是不是需要用2套控?还是一个接收两个遥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多轴的轴长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如果飞手和拍手两个分开,是不是需要用2套控?还是一个接收两个遥控。

没有公式,可以两个控也可以一个控,这取决于你的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公式,可以两个控也可以一个控,这取决于你的喜好

一个人拍摄出来的效果肯定没有两人通力合作的效果好,用两个控分别控制飞手和云台,那接收机是不是两个还是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人拍摄出来的效果肯定没有两人通力合作的效果好,用两个控分别控制飞手和云台,那接收机是不是两个还 ...

双控+单接收机的话,个人建议FM控,可以买同频段的2个发射晶体+1个接收晶体,但FM控容易被同频段的干扰,虽然几率很小

如果是1个控制飞行器,一个控制云台的话~个人建议飞行器和云台分别用2.4G和FM的,控制云台的4通道够了,如果有条件可以搞蓝牙控制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没电了要看情况,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并且电调设置有对应措施是逐渐下降,如果是过放或负载运转情况下,完 ...

朋友,新年快乐!想问下这个航拍一个婚庆或者广告视频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新年快乐!想问下这个航拍一个婚庆或者广告视频是怎么收费的?

个人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