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控的通道问题.

楼主(2013-01-28):
新手上路,进了一架650V ,除了炸机外没搞过什么,我觉得我要先弄清楚那些基本问题,一直搞不明白,控的通道是指什么?我的是天地飞 9通道,我都搞不懂9通道是有什么用?请原谅我这么白~

网友:
一个通道用来传输一个独立的控制信号。举个车模的简单例子,控制方向需要一个通道,控制前后又是一个通道,则至少需要两个通道。

楼主:
我想我明白了油门 前后 左右 上升下降 旋转  云台 GPS 每样一通道,越多通道可以控制的东西越多。谢了~

网友:
可以把通道理解为需要的动作,一通道就一个动作

网友A:
对于新手,9通道的通道数多了,用不完,6通道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新手,9通道的通道数多了,用不完,6通道就够了。

以电直为例,常见的450级别电直为六通机,需要配六通或以上的发射、接收机。
购买电直配件时,厂方通常会注明通道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