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KM 热点定位刷锅~GPS定位~!!

楼主(2013-01-28):
上了几天WKM,总觉得不靠谱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还是信号不好~发现凡是到室内就搜不到GPS,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还有就是想问那个热点定位,360度刷锅是如何设置的啊~~苦闷死我了

网友A:
沙发是我的了。哈哈

网友B:
不要希望wkm的gps能在室内搜星,我的在操场都双闪,要飞高一些才不闪.

网友C:
室内哪有GPS呀,老兄,仔细看说明书,很详细了

网友D:
GPS呀.要在空旷无障碍的地方才有,不要再四周都是高楼的空地飞行, 不稳定。

网友E:
先把说明书背下来再说吧。

网友F:
靠热点刷锅,楼主天真了,还是练手动刷吧。

网友G:
室内哪有GPS信号啊?就算你没有看说明书也应该知道这个常识吧?**用多了?

网友H(2013-03-02):
热点环绕其实很简单的,你吧飞机gps模式悬停在你要绕着它飞行的点上, 连续切换(智能方向开关 由关闭到热点环绕来回切换6-7次停在关闭位置)观察led灯连续闪绿灯说明热点环绕点确认成功。 再 把wkm退到任意一个点上这时把智能方向开关开到热点环绕 打副翼摇杆开始环绕 祝你成功!

网友I:
先笑一个,哈哈,楼主是在逗大家开心呢,其次,我是从来不用热点环绕功能呢,都是姿态模式下手操作环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