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舵机维修问题

楼主(2013-01-28):
闲来无事,把一些坏了的
舵机
拆开来玩,发现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现象,描述如下,请各位指点一下,看能否修理好:
1、舵机通电后无反应,但能听到电流声音。用手搬动舵臂,能顺着动一下。
2、拆开取下所有齿轮,给信号,
电机
不动。用手碰一下电机齿,电机能一直转动。但如果再用手碰一下电机齿,电机不动,如果还想它动,得再次手动转一下电机齿。
以上现象我怀疑是电机缺相,不知对不对?我感觉控制电路是对的,因为也没有看到板子有烧了痕迹.
另外,一般舵机的电机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到?

网友A:
这是电机碳刷不行了,换新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