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焊到了,提货去

楼主(2013-01-28):
先用胡焊修一个老板椅,另外问问,变光面罩好吗,有啥推荐

网友:
兄弟们都说:变光面罩80元左右,,,如果常用选太阳能电池的,,,如果不常用选普通电池的

网友:
变光面罩是必须的。。。可以解放双手,,特别是新手用,一只手和两只手,难度差别非常大。。

就是室内得准备一盏亮灯,,不然会很暗。。

楼主:
灯感觉好办,用一个大功率灯泡照现场就可以了

还没有试验,脉冲是不是针对氩弧的,电弧焊可以脉冲吗

网友A:
这两天看到楼主的自己做软管的帖子,
很有启发,原来我看到别人装的热水器,管子的长度正好
很可能也是现场做的软管,就是304软管有点贵,
买个30米可能很多年没用完,
还有你说热水管不可以用PPR,
那么干脆全部用304波纹管可以吗?
还是用其他管材?

网友:
最近看非诚勿扰 有个男嘉宾发明了个面罩 用嘴巴吹气就可以吧面罩镜翻开来 就可以看到外面了

网友B:
变光面罩其实并没想像的那么好用,我就有一个,实际使用中各种问题,现在用着普通的面罩……
变光面罩积灰了……

网友:
变光面罩对于新手十分好用。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光面罩其实并没想像的那么好用,我就有一个,实际使用中各种问题,现在用着普通的面罩……
变光面罩积灰 ...

这个。。。你买的那个质量不好吧。。。。。我用的这个感觉还可以啊,,,不过还是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戴上后,室内会觉得暗,,室外或者大灯泡就没事了。。

还一个是有时候变黑后不复原,要过几秒才复原。。。概率大约百分之一吧。。。

其他方面还可以,戴上解放双手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还有一个要提醒楼主,,,

焊钳一定要买个质量好的,厚纯铜夹的那种,,,宁可多花点钱,,,水货钳不耐用还烦躁,到头来总成本还高些。。

焊线也一定要舍得花钱,,足够粗足够粗,,别省。。。这东西是永远用下去的,,焊机换了也不会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看到楼主的自己做软管的帖子,
很有启发,原来我看到别人装的热水器,管子的长度正好
很可能也是现 ...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貌似304太长了以后麻烦很多,山热就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固定,还有美观,噪音什么的

PPR的管子百度的指标是不能用于热岁的,但是很多人用,而且有的厂家就声称是热水专用,有点糊涂,单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他说的不能用热水,是90度以上,说的寿命短,是8公斤的时候,而实际的情况都是5-60度,2-3公斤

我在木工论坛写过一个各种管子的比较文章,最后几十厘米,最好的管子就是304管,不过我目前使用的也有用铝塑管和尼龙接头做的最后一段管,使用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看到楼主的自己做软管的帖子,
很有启发,原来我看到别人装的热水器,管子的长度正好
很可能也是现 ...

我觉得最好的管材还是PP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光面罩其实并没想像的那么好用,我就有一个,实际使用中各种问题,现在用着普通的面罩……
变光面罩积灰 ...

为什么呢,其实我不理解的是他能再电弧产生的一瞬间转换吗,人眼有适应过程吗

还有就是变色的动态有那样大?能变色到看电弧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要提醒楼主,,,

钳子和线都是厂家“送的”。价值120还是多少,看起来还行,以后也可以自己做手边有液压钳

奇怪的是卖家自从付款发货以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他多收我运费了,留了很多言,不回话,这售后能有保证吗?

网友:
变光面罩在某些时候比普通面罩好,比如白天,光线强的地方干活能看清工件,能看清熔池。在光线暗的地方,刚起弧的时候太刺眼,不如普通面罩好用。。

网友:
变光面罩的缺点就是在黑暗的环境中起弧的时候有一个刺眼的白点,不容易观察熔池,看不清表面焊成什么样子,表面的光洁度不好控制。用普通面罩则能够一起弧就看清熔池以及表面焊成了什么样子,可以把焊接表面焊的平整光滑美观。所以我白天干活的时候用变光面罩,晚上干活的时候用普通面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最好的管材还是PPR

我觉得PPR 也不错,我用它是DIY了几次管道,是安装维修最简单的,
曾经工地上有工人把墙里的PPR打穿一个眼,用电烙铁就修好了
家里2000年装修时用的铝塑管,现在心里总是怕怕的,
虽然暂时没啥问题,以后有机会一定全部换PPR管
至于用304倒不是管子是否卫生,其实总管不卫生,家里换再好的管子也没用
关键是304基本是不锈的,不会有铁锈和乱七八糟的元素相对少一些

楼主:
难道变光面罩不是白 黑  两个状态? 而是按需要变光的?

工作现场的亮度好办,用100瓦灯泡做一个工作灯好了,或者用Q5手电绑在韩强上面,做一个瞄准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貌似304太长了以后麻烦很多,山热就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固定,还有美观,噪音什么的 ...

请问楼主的管子帖子在何处?

楼主:
木工论坛,叫最后一米软管的文章

楼主:
木工论坛里面叫最后一米软管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变光面罩不是白 黑  两个状态? 而是按需要变光的?

工作现场的亮度好办,用100瓦灯泡做一个工作灯好 ...

黑暗程度有个旋钮调节,,,灵敏度有个旋钮调节,,  还有个延时有个旋钮调节。。。。大致之这样,不知道记错没有。。。

不过个别便宜的面罩无法调节。。

楼主:
研究了半天说明书,也看不出噶啥,让送点焊条,送了2根,不知道焊条是不是很精贵,运费收据上写的是15元,卖家收了50,问为什么,说给了司机20元的送货费,还有30元的托运费...

网友:
变光面罩还是要用好的,我买了一个170元的,效果很好,变光很迅速,起弧的同时面罩就变暗了,和普通面罩没什么区别,能清楚的看见熔池情况,但是解放了一只手,因为面罩是液晶屏的,对光线有衰减作用,所以,干活的地方照明要好,我现在是用一个1千瓦的卤钨灯来照明,照明效果很好,还可以取暖。

网友:
1000瓦来照明,比电焊机用电都多,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