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比较奇怪的丝杆,刚淘的。。。坑爹货,无法上联轴器,只能同步轮了!

楼主(2013-01-28):
NSK的,,整体还不错

代号,奇怪的螺母,多出了一节,有谁知道这窜字母数字是啥意思么。。。

难道这一节就是装这个朔料圈的?除垢用的??

固定座子貌似是全钢的,还有个肉垫子。。

没有轴连器的位置,同步轮直接做在固定做压母里面了。。。真坑爹。。

网友A:
多出的东西是后来加上去的车工粗糙,联轴器需要把同步轮拆了才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出的东西是后来加上去的车工粗糙,联轴器需要把同步轮拆了才能装。

貌似不行哦。。固定座的螺纹在同步轮外面了。。。除非拆了重新车螺纹。。。

网友B:
做个螺纹连接套,一头螺纹套上,另外一头轴头就ok了,只是这样会长一些

网友C:
多出的应该是防尘和自润滑的,我在展览会上看到,THK的有款就是这样,丝杆不用上油,可以在丝杆上边洒锯末边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螺纹连接套,一头螺纹套上,另外一头轴头就ok了,只是这样会长一些

丝杆螺纹露头的地方太短了。。看样子用同步带算了。。目测是S3M的轮,,正好手上也有十几个s3m轮,几十跟带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出的应该是防尘和自润滑的,我在展览会上看到,THK的有款就是这样,丝杆不用上油,可以在丝杆上边洒锯末边 ...

看样子是这么个东西。。。我在NSK网站上看到他们有这个产品了。。确实是其润滑作用。。

网友D:
请允许我瞎讲

看到这么粗的车刀加工纹理

看到一个沉头十字头。

真难想到。这是NSK作的。

网友E:
螺距不小,适合高速呀

网友F:
可以接联轴器的,不过是那种大型的联轴器,联轴器的爪超过丝母,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允许我瞎讲

看到这么粗的车刀加工纹理

呵呵,,其实做工没图片上那么烂,,平时看感觉不到粗糙。。

这个是0812的丝杆,,那个圈圈估计直径大致也就十几毫米。。图片上放大了好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距不小,适合高速呀

恩。。0812的丝杆。。

当时买这个估算过了。。系统跑最大速度的时候,,,步进电机也只用三百多转,,这个转速相当于步进的黄金转速吧。保证稳定和力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接联轴器的,不过是那种大型的联轴器,联轴器的爪超过丝母,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丝母??  那个四方形的螺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