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IKO直线导轨时滑块拉下来没注意,请大家指点这滑块跟导轨怎么对应的

楼主(2013-01-28):
今天清洗IKO导轨时,把滑块拉下来后忘了哪个装在哪个上边了,滑块貌似是对应的,AB对应,
但是导轨上的数字把我搞郁闷了,只能向坛友求助
先看图:(请无视图上的油污,准备清洗
这是四个滑块,包括
S67551-A和S67551-B
S65721-A和S65721-B:

S67551-A和S67551-B下边刻有-5字样:

S65721-A和S65721-B下边可有-2字样:

其中一条导轨上标有-2-S2-S67551,感觉应该是和S67551(-5)滑块对应的:

另一条上标有+1-S2-S65721,应该和S65721(-2)的滑块对应吧:

这样看也就没啥问题,
但是导轨上的-2和+1表示什么意思呢,如果表示偏差的话,

(-2)-S2-S67551导轨和S67551(-5)滑块的总偏差是-7

(+1)-S2-S65721导轨和S65721(-2)滑块的总偏差是-1

要是对调一下

(-2)-S2-S67551导轨和S65721(-2)滑块的总偏差是-4

(+1)-S2-S65721导轨和S67551(-5)滑块的总偏差是-4

这样总偏差就对上了
问题就在这了,到底是按S67551,S65721安装呢,还是按偏差安装呢?
另外那个S1和S2表示什么意思呢?看导轨上的箭头指的方向表示基准,
那S2是不是以S1为基准,之前看THK的导轨安装指南上是这样的。

导轨型号是LWH-15-SL,请大侠们不吝赐教啊。

楼主:
终于改好了

网友A:
安装要求不清楚。。。不过俺这么感觉你的滑块差滚珠啊。。

滚珠在滑道之中有间隙,但是印象中不会有这么开的距离啊。。

网友:
这个开口不算大,滑块我不知,但在自行车行业里,散珠的通常有 3/4个珠子的空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要求不清楚。。。不过俺这么感觉你的滑块差滚珠啊。。

滚珠在滑道之中有间隙,但是印象中不会有这么 ...

这个不知道手里这个是什么,不过四个滑块都是有一个缺位,之前查过也确实有这种安装方式,空一个减少滚珠之间的摩擦,
感觉好点的是用间隔球,我这个应该是一般的吧

网友:
学习下,个人觉着对调合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