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的可用于FPV的天7遥控器,双频,可固定显示屏和DVR

楼主(2013-01-28):
天7遥控器还是很不错的,修改混控后,5通道可改为3段式,6通道可改为2段式,再把7通道那个会自动回拨的开关换掉,也可以变为2段式了。控里面和电池盖里面空间也比较大,足够加一块稳压板和高频版,所以可改为双频。但唯一头痛的是它的提把不是圆棍式的,很难安装支架固定显示屏。幸好在控前方有一个挂孔,嘿嘿,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了。大家看看爆改后的效果吧。

讲解一下:长的那根天线是从esky0404遥控器拆下来的,高频板也是0404的,35MHz,从模拟口取的控制信号,控制面板左边我加了个拨动开关,控制35M开关的(使用的时候先设置成模拟器模式,然后打开高频开关即可);原装2.4G天线被我移到旁边了。控制面板上面与面板平行的是一个迷你DVR,自带5.8G接收、显示和录制功能,但接收效果比普通的独立接收机稍差,所以我决定使用定向平板天线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与面板垂直的那块东西啦);整个结构通过两块金属片固定于控的挂扣上。实践证明,这种结构非常结实,足以满足日常的需要。这里还要推广的经验是,铁盒装的王老吉盒盖刚好适合做DVR的放置盒,这么做的好处除了结实外,还可以通过在DVR背部固定几颗超强磁铁,从而使其能吸附在盒盖上,要拿下来时也非常方便。

网友:
很好 ! 很强大

网友:
把控带位置占用了

楼主:
嘿嘿,天7的提把不是那种金属圆柱装的,市面上一般的架子装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天7的提把不是那种金属圆柱装的,市面上一般的架子装不上

这个得留着看

网友:
这样改了以后有多重?

网友:
俺也是天7的控

楼主:
比原来大概重了200克这样

网友A:
楼主的DVR是什么牌子的,怎么还有显示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DVR是什么牌子的,怎么还有显示屏啊?

没有牌子的,淘宝上有很多呢

网友:
这个不叫改吧,应该叫加装吧

网友:
乐也就在其中 有成就感

网友B:
东西不错,挺专业的

网友C(2013-12-03):
其实天7 567都可以改三段 而且6通道三段和比例 公用 互不干扰 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