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几位大哥启发,小弟也想到了螺距尺改造方案

楼主(2013-01-28):
先用量角器让螺距尺两部分保持垂直并固定,在连接大桨的部分安装一小型水平尺。水平尺读出大桨水平时,螺距尺上绵线则指向0度,即可使用。欢迎各位大侠提出意见和改进思路,小弟先谢过了。(拍照技术有限,请各位谅解)

绵线指示

绵线指示

水平尺

水平尺

总体

总体

网友:
这年月 没有最牛  只有更牛

网友:
一个个山寨啊

网友:
这种无聊又花时间的玩意少搞为妙

网友:
所以LS那位打算跟帖的每人发把电子螺距尺

网友:
有脑之人,顶一个

网友:
我自己都搞蒙了,到底浆是要跟地面平行为0°还是跟主轴垂直90°........

那Goblin这个本身主轴就是跟地面不是垂直的该怎么调浆呢?

网友:
主轴垂直90°

网友:
哈哈,之前还有兄弟用激光十字标尺。

网友:
显示的螺距是反的吧,正螺距用这个测出是负的,标尺左右调换下

楼主:
17楼说的有道理,先在图上改一下,等会儿在螺距尺上修正液和刻刀伺候。

网友:
这个好,提个问题!
棉线下垂和刻度面还有点间隙,视觉看起来不垂直的话也有点小误差.最好能直接压住刻度!

网友A:
跟主轴平衡就是了,飞行动态只是主桨的事,机体横、直、斜也是浮云!

网友B:
LZ的机450SE V2的机型吗?改无副翼了?

网友C:
飞越的450SPORT,飞越130元的无副翼头,预算不多

网友D:
高级木工出身啊,厉害

网友E(2013-04-20):
楼主不错嘛,只要肯动脑,没有什么不可能,回头也自己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