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第一代怎么设置油门用开关控制?

楼主(2013-01-28):
天9第一代没有油门锁定开关,那怎么通过其他方式设置油门用开关控制,这样地面调机的时候安全得多,或者降落的话也可以用油门锁定控制下降轨迹!

楼主:
翻了下帖子,好像可以用过油门曲线设置,没搞过油门曲线,直接设置成0?

网友:
我发过贴的。。。。嘻嘻

网友A:
油门锁定,我指的油门锁定是指用开关控制油门输出,开关开,油门锁死。就是怎么推油门,电机都不会转,开关关。油门正常,这样的好处在于现场调机,或者炸机要弯腰去捡起来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碰到油门杆,这样比较危险,就算没受伤,吓一跳也会死很多细胞的,哈哈。。。。油门锁定区别于天地飞控设置项里面的油门熄火。。油门熄火是油机用的。。。  具体设置看图跟说明,主要是要把普通混控跟曲线混控的两个开关要设成一样,还有7点曲线设置是0 0 0 0 0 -15 -50这样设置就可以了,退出保存,,,,由于图片顺序问题,容易造成混乱,说说简单的步骤: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曲线混控---
2012-03-30  (15.87 KB, 下 载次数: 10)
下 载次数: 10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3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2012-03-30  (15.64 KB, 下 载次数: 5)
下 载次数: 5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2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2012-03-30  (15.8 KB, 下 载次数: 5)
下 载次数: 5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一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2012-03-30  (20 KB, 下 载次数: 5)
下 载次数: 5

退到上一菜单,找到可编程曲线混控1
2012-03-30  (19.56 KB, 下 载次数: 4)
下 载次数: 4

按照图中参数设置,把3个都设置成-100%
2012-03-30  (15.4 KB, 下 载次数: 7)
下 载次数: 7

先进入高级设置
2012-03-30  (18.91 KB, 下 载次数: 5)
下 载次数: 5

选定可编程普通混控1(2和其他都可以,默认1)
2012-03-30  (17.83 KB, 下 载次数: 5)
下 载次数: 5

按照图中的设置,至于控制开关,按照自己习惯设置
2012-03-30  (16.23 KB, 下 载次数: 5)
下 载次数: 5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4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2012-03-30  (16.92 KB, 下 载次数: 5)
下 载次数: 5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5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2012-03-30  (15.18 KB, 下 载次数: 5)
下 载次数: 5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6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15%
2012-03-30  (15.39 KB, 下 载次数: 4)
下 载次数: 4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7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我指的油门锁定是指用开关控制油门输出,开关开,油门锁死。就是怎么推油门,电机都不会转,开关 ...

图片看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了啊

到三国去,搜我的帖子,当鱼爱上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三国去,搜我的帖子,当鱼爱上猫

帖子的名称

楼主:
感谢回帖,学习了!天9一代也有这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