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4--VS豹2A6终极改造成果,含试车视频

楼主(2013-01-28):
去年入了VS的豹2,随即进行了一些改造,无非是路轮悬挂和炮塔360度旋转等一些简单的改造。
这是我当时改造完后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749

当时改完后就一直留下来一个遗憾,豹子没声音,灯光效果也很单调,但苦于没有体积合适的声组,一直没法下手。
当时某宝上能找到的也就王兄的微型声组(可惜早已停产),剩下在产的只有胖胖的声组和威驰声组,但体积都太大,不适合1:24的改造。

后来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了一个胖胖的老版大个子声组对VS的中期虎进行了改造,勉强成功。随后再和胖胖的聊天中提到声组的体积是否能进一步小型化,得到的答 案是令人欣喜的。
随后用胖胖的新版小声组改造了VS的虎王和M4,取得2次成功经验后决定对车内空间紧张的豹2A6进行全面改造。

M4的改造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775
虎王的改造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5590

下面进入正题
改造计划:
1、安装胖胖的新版小声组;
2、为了第1条,车体内的电池仓让到炮塔里去;
3、为了第2条,改造炮塔内的炮俯仰机构;
4、在原来的改造基础上增加同轴机枪闪光,这也是不用声组无法实现的功能;
5、为了最大程度使用声组的灯光功能,给车体增加前后转向灯,并同时改造原车灯光线路。

好了,下面上图说话

1、割掉原车电池仓

安装声组与电调(胖胖版)

2、改造炮塔内部,为电池仓腾空间

原炮俯仰机构体积太占地方,果断改成减速电机加拉杆

炮塔内部全景,原来的俯仰机构位置已隔给电池仓,固定柱全部切除了

3、原炮塔下盖切开,后半部做电池仓盖

炮塔电池仓完成效果,安放1000MAH的2S电池无压力。

4、制作闪光同轴机枪,前端为静态模型板件的透明流道加热后拉细,外面包裹黑色热缩管而成,后端为发光二极管,用热缩管与前端连接为一体。

炮盾上的机枪安装位

完成后的效果图

闪光效果(炮盾顶上的红色的是激光瞄准头)

5、增加车体转向灯,在原来车体上灯的位置开孔,用黄色3MM发光二极管做发光体,原来的灯光集线板正好利用。

原来的集线版是5进8出,正好对应原来的2个前大灯和2个后灯。
增加转向灯后变成2个前大灯并联一路、2个后灯并联一路、左转向2个灯一路、右转向2个灯一路,还是4路,并且可以共用GND线。
利用原车灯光接头,减少车体上下盖之间的电线数量。

总装图

完成效果照
前转向灯

后转向灯

正面完成照

最后附上我的控:8通TDF,全通道与全摇杆和开关的对应关系可自定义~~

网友A:
好教材啊话说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大卡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教材啊话说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大卡车的

这你得问胖胖去,电启动的发动机声音他只有这一种,所以他的声组不适合改M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你得问胖胖去,电启动的发动机声音他只有这一种,所以他的声组不适合改M1

虽然声音不是坦克的,但是声音过度感觉很不错啊,听起来挺自然的

网友:
改得好啊!
炮管俯仰减速电机那个白色的臂哪里买的?

网友:
很漂亮,布线也工整啊,同求那个白色摇臂

网友:
遥控器是亮点

网友:
是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B:
楼主的改造勾起了我的兴致。我有一套王兄的M1声组,当时VS的M1A2改造了一半,几经搬家,现在还在箱子里躺着,对比16的,24的没了兴趣,人也懒了。看了兄弟的改造,准备什么时候也继续开工改完。以前旧版的豹2,M1没有炮管伸缩,只能用小舵机改,M1连灯光也没有,都要自己动手,现在新的豹2M1(红外版)有炮管伸缩,灯光,省事不少。
另外,建议:转向灯用橙色的LED效果更好,机枪可以用音响用的光纤线做,有粗细合适的,外皮就是黑色的,圆度直度都有保证,一条1M长的可以改造很多坦克,且便宜。
胖胖的声组功能,电调都不错,就是音效太简陋了,不仿真,王兄现在重点搞16的声组,据说很发烧,功能很强大,值得期待。
还有,咨询下兄弟,你这个销钉履带和拼接履带就是销(材质和安装方式)的区别,有挂胶和改进为双销吗?谢谢。

网友:
雪地迷彩最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改造勾起了我的兴致。我有一套王兄的M1声组,当时VS的M1A2改造了一半,几经搬家,现在还在箱子里躺着 ...

光纤线的点子不错啊。
插销履带和拼接履带的区别就是销子的区别。
不是挂胶的,还是单销的。这2点要自己改的话难度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改造勾起了我的兴致。我有一套王兄的M1声组,当时VS的M1A2改造了一半,几经搬家,现在还在箱子里躺着 ...

王兄指的哪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纤线的点子不错啊。
插销履带和拼接履带的区别就是销子的区别。
不是挂胶的,还是单销的。这2点要自己改 ...

收到,OK。
那个白色摆臂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王兄指的哪位

论坛wangheng04老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OK。
那个白色摆臂哪里有?

某宝搜索:卡位纽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索:卡位纽子

好多啊,根本想不到的名字,关键词很关键啊!感谢!

楼主:
自我陶醉下;-)

网友:
转向灯很不错,炮塔上面演习用的*灯也通电了啊

网友:
楼主能发一下接收机与各电机、舵机的连线图吗~我新手

楼主:
看来还是喜欢1:16的人多啊。。。。。。。。。

网友D:
内部全部的主板也是胖胖的吗,还是其他的,我正想改M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全部的主板也是胖胖的吗,还是其他的,我正想改M1

全是胖胖的,我的m1也改好了,可惜原来是对战版的。
胖胖的声组功能很好,就是发动机音不太适合m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是胖胖的,我的m1也改好了,可惜原来是对战版的。
胖胖的声组功能很好,就是发动机音不太适合m1

是胖胖的主板+声组吗,这两样又可以买个坦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胖胖的主板+声组吗,这两样又可以买个坦克了

必须是胖胖的电调加声组。。。
他家的声组不能单独用

楼主:
又换回原厂的橡胶履带了。。。

拼接履带仿真度是好,可是抓地力太差了,一点小坡就打滑

楼主:
打蛋波箱体积太大,谁有好的方案能改小些???
打算改地盘,打蛋波箱碍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蛋波箱体积太大,谁有好的方案能改小些???
打算改地盘,打蛋波箱碍事

我的也是打蛋的,加长了月牙孔,增高了底盘,履带的长度不够了,你的炮塔电机换了吗,感觉挺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打蛋的,加长了月牙孔,增高了底盘,履带的长度不够了,你的炮塔电机换了吗,感觉挺慢的

我没换电机,怕烧了胖胖的电调

我是改的齿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换电机,怕烧了胖胖的电调

我是改的齿比

我也怕烧了,换了炮塔电机的中间旋转的那个,普通四驱车上的,不是高速电机的那种,比原来速度快了有三分之二,非常好,做炮塔稳定动作很连贯

网友D:
你的T72有改装吗

网友E:
楼主改的真心好.我是新手,外接什么电调之类的真心不会.本来想大改特改,现在只求把5号电池换成锂电.前提是不外加别的东西,问题看了你们讨论过电源的问题产生多个问题
1.  本帖楼主用的好像是3s,是不是因为外接了hl的电路,所以可以使用?
2.  7.4v的2s能否直接接入?我看你的别的帖子里面也提到了2s电池
3.  11.1v的3s航模电池能否直接接入?毕竟8节5号电池的电压也有12v
4.  为什么有人说装8节5号电池的直接可换成9.6v?这样的电压能满足吗?
这是在帖子上看到的,说实话,玩个车买一种电池,玩个飞机买个电池,玩个坦克买一种电池,不说花多少钱,就是占地方.我现在只有航模3s电池,如果不改电路的情况下直接安装的电池是否能给个明确的规格
跪求回帖!qq:73655456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T72有改装吗

还没改,一直没有合适的电子设备。
t72的内部空间实在是蛋疼,啥时候弄个tk20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改的真心好.我是新手,外接什么电调之类的真心不会.本来想大改特改,现在只求把5号电池换成锂电.前提是不 ...

1。本楼主用的是2s,电路不是外接是整体更换,换的不是hl电路,换电路后可直接上2s。
2。参见1。
3。vs原厂电路需要2种电压输入,4.5v供应灯光系声音系及炮塔动作系,12v(9.6)供应主动力。
4。镍氢电池是1.2v标称电压,可以直接代用1.5v普通电池,所以1.2*8=9.6。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改,一直没有合适的电子设备。
t72的内部空间实在是蛋疼,啥时候弄个tk20来试试

是啊,T72太矮了,早期的虎1内部空间怎么样,我正打算收这个,电池也是5+3上下两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T72太矮了,早期的虎1内部空间怎么样,我正打算收这个,电池也是5+3上下两层吗

早期虎内部空间够大,胖胖的老版本大声组我都塞进去了。
电池盒也是3+5的

网友F(2013-03-04):
不只LZ有没有改造托带轮,偶改了托带轮,用的是1CM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只LZ有没有改造托带轮,偶改了托带轮,用的是1CM的轴承....

托带轮我直接用的轴承外包黑色热缩管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