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各位一个新手问题,求高手进

楼主(2013-01-28):
       本人想改造一台自动钻孔的钻床,以气缸为动力,样子类似这个帖子里面的群钻钻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别的机械部件我基本知道,就是不知道配电箱里都需要些什么,因为我不怎么知道PLC,对电路也不怎么懂,想请知道的 大哥指教指教,谢谢
    还有请问如果我想学PLC,学这个的前提该懂些什么呢??

楼主:
怎么沉的那么快啊,郁闷死 了

网友:
我不是高手。所以只能路过

网友:
PLC是用梯形图编程的

网友:
plc我记得有5种编程方法吧,梯形图比较简单易学

网友:
我是低手,同问

网友:
我也在考虑做这个,已经快一年了,还没有头绪,楼主有意我们讨论讨论

楼主:
果然没人!!!!!!!!!!!!!!!!!!!!!

网友:
晕。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嘛。你贴的帖子是我发的。

网友A:
刚才抱着孩子,打字不方便,所以就说了一句。

我使用PLC,先是玩了半个月的单片机,吧基本的东西搞懂了,然后使用KEIL程序,使用C语言写程序,写完转化成HEX文件,导入STC89C52单片机中,保证能亮灯,点亮数码管等基本的操作,然后驱动了步进电机,这样基本上就达到我的要求了。

后期购买以上述单片机为处理器的PLC,这样可以不使用梯形图,我不喜欢去记忆那些东西,所以直接编程还来得快,而且程序的互锁更为方便,调整也方便,修改几个参数就完事。

PLC实际上我觉得也蛮简单,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开关,晕,双规。

另外还有一些小窍门,一些PLC是继电器输出,一些是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的如果驱动线圈,则要注意灭弧,不然PLC玩不了几天端口就烧掉了。其他的气动控制和液压控制或者是电机控制,just so so.

网友:
更晕,手一抖,发两次。闪人,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抱着孩子,打字不方便,所以就说了一句。

高手,有空咱们探讨探讨啊,我觉得你的那个钻床改的不错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进来学习着。

网友B:
plc要用電晶體輸出的,可單軸控制伺服馬達,馬達接螺桿,跟雕刻機差不多,也可用mach3,接單軸就好,一樣可控制,階梯圖不難,買幾本書看看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要用電晶體輸出的,可單軸控制伺服馬達,馬達接螺桿,跟雕刻機差不多,也可用mach3,接單軸就好,一樣可控制,階 ...

你倒是提醒我了,我现在正在考虑如何使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呢,因为目前的几个工装上,精度不是很好,气缸推动刀具,用螺丝限位的话,参数相差近10丝,都要超标了。

繁体哦,台湾的老大?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你引用的贴子,后面有原理和程序。

网友C:
PLC编程能取代单片机吗,我也是新手,加上这个问题,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C编程能取代单片机吗,我也是新手,加上这个问题,希望高手解答下。

plc实际上就是微处理器加上相应的附件。PLC的全称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可编程就涉及到微处理器了。

网友:
来看看,好像有点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你引用的贴子,后面有原理和程序。

哥们,你用的控制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用的控制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什么控制器?PLC吗?

网友A:
哦,如果你需要的话,短信给我,我把我购买的地址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如果你需要的话,短信给我,我把我购买的地址告诉你。

恩是plc,你那个大概买来多少呢,是淘宝上买的吗,给我地址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plc,你那个大概买来多少呢,是淘宝上买的吗,给我地址吧

你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就购买个USB转接线,不然无法写入程序。具体操作店主会给你资料的,慢慢就清楚了。记得要个光盘,这样什么资料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就购买个USB转接线,不然无法写入程序。具体操作店主会给你资料的,慢 ...

恩谢谢你哦朋友!!我笔记本也有,台式也有,你把地址告诉我吧,可以让我看看你那台群钻的控电箱里面的东西吗,我都不知道该买些什么东西组成电路,我对电路不懂的,现在正在学习。我今天也在倒腾家里的破台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哦朋友!!我笔记本也有,台式也有,你把地址告诉我吧,可以让我看看你那台群钻的控电箱里面的东 ...

电控箱中的东西非常简单,就是个PLC和汇流排加上电磁阀,因为也只能用得上这些东西,控制和电源在PLC中都有。这款PLC内部带有24V电源,外接电源可以省掉了,不过功率不大,但是驱动电磁阀够用了,我目前的试验是至少能驱动6个到7个电磁阀。回头拍个照片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控箱中的东西非常简单,就是个PLC和汇流排加上电磁阀,因为也只能用得上这些东西,控制和电源在PLC中都 ...

我不会接线啊,你能给我看看呗,两个接触器,一个电磁阀,一个行程开关,一个时间继电器,,还有一个开关,这个接触器接线好麻烦啊,一点也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接线啊,你能给我看看呗,两个接触器,一个电磁阀,一个行程开关,一个时间继电器,,还有一个开关 ...

你这个是改攻丝机还是啥东西啊?如果是台钻不需要反转的,要两个接触器干嘛?一个开关就够了。

我觉得,你在设计一个设备的时候,首先提出功能性要求,也就是要干什么,然后设计大体的思路,并对各个部分进行细化,如果对一些问题还弄不懂的话,要先打基础,现在从零开始授课的时代基本上是不存在了,在网络上也仅仅能够提示而已,因为基础知识的积累,估计要很多本书才能达到的。具体的电路图,你要自己研究了。

网友A:
回头看了一下你的目的,是自动台钻,在我看来,主轴可以始终转动,如果从安全角度出发,可能要在送料时停机,于是用一个接触器完事。

你把你的思路列出来吧,要实现什么功能,是否是自动装夹,控制钻孔深度的是什么方案,是否要在装夹时停机,等软件和电路成型之后再动手,硬件的修改是非常麻烦的,如果会3D的话,最好能建立模型看看是否能实现,不然返工非常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看了一下你的目的,是自动台钻,在我看来,主轴可以始终转动,如果从安全角度出发,可能要在送料时停机 ...

其实我的想法也挺简单的,就是产品手动夹紧以后开钻床往下打孔,同时冷却液开启冷却,因为产品深度大概在60-80左右,所以需要钻头在打孔到一半的时候回几下,让铁销出来,然后继续打孔,直到打完为止。

网友D:
PLC比单片机滋润多了  不论速度 易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比单片机滋润多了  不论速度 易用性

plc跟单片机价格应该相差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C编程能取代单片机吗,我也是新手,加上这个问题,希望高手解答下。

不只可以取代,其實三菱q系列plc可完整座圓弧差補,買書或下載電子書就可學,只是q系列plc部便宜,還要會c++或vb6,自己寫類似mach3的軟體,有點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