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点的小数控床,CK0620(组装完毕,硬件部分结束)

楼主(2013-01-28):
还是买回了这台小数控车,不管价格贵贱,做为春 节假期的消遣,这个小玩意还是不错的,有的玩了

2月13日清理中拖板;
2月17日 校正主轴中轴线与溜板中轴线的水平面内的夹角
3月12日 接口板问题,正研究。。。(解决);主轴转速传感器试验成功
             卡盘法兰盘自宫
3月17日 联机测试,成功,下一步,增加手控功能,重新喷漆
3月20日 开始脱漆
3月23日 买好手控需要的零件,开始搞手控,脉冲频率不合适,研究ne555中。。。
             换C26电容为0.042uf,频率范围基本满意
4月1日 面板接线完成,功能测试正常
4月6日 开始喷漆,今天完成两遍底漆
4月11日 9日喷了一遍面漆,今天打磨,准备再喷一遍面漆
5月2日 利用假期干了三天,给小车做了个工作台,用料100KG的方钢管,小车漆膜干透了,今天组装完毕,试车一切正常,下一步学习软件,磨刀;考虑要不要贴塑换丝杆。

网友:
多钱?导轨贴塑了吗

网友:
楼主没纠结两天吗!哈哈!看来中毒不浅咯!

网友A:
图片太少啦。。

网友:
这个可以买.

楼主:
大概清理了一下,机件基本运行顺滑

四速皮带传动,主轴转速表,以后可以换个三相电机上变频器

Z轴步进电机,5相反应式步进电机,纯国货

X轴步进

床很小,卡盘是100的

丝杆是T型丝杆,双螺母消回差

接口板和变压器,接口板上有控制主轴正反转的继电器,能控制走刀速度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信号输入是4根线,还没研究,如果是脉冲加方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少啦。。

这个您放心,图片绝不会少

楼主:
网上找到的唯一的这个床的资料:http://wenku.baidu.com/view/8ab2428fcc22bcd126ff0c5d.html

楼主:
步进电机90BF006

参数:电压36V,电流3A

相数5,步距角0.36°/0.72°

保持转距3.56 N.m  绝缘等级 E

规格:外径90mm*轴径9mm*6条线

网友B:
哈哈,论坛的风格是
没买之前都鼓动
买了之后都批评

我觉得这个驱动可以用起来
看样子都是逻辑电路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环形分配器芯片,用于产生步进信号的
那个年代的东西,基本没有什么单片机的事情

我看到了一片LM339好像
4比较器
14腿的。

网友C:
楼主,我有一台同型号的CK0620,黄色,通电能走刀,接上电脑用mach3能动一个轴,不知道针脚定义没法设定,一起摸索交流吧。

网友:
路过了。愿你们早日搞定。

网友D:
控制箱好复杂。

网友:
好机。多少米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论坛的风格是
没买之前都鼓动
买了之后都批评

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鼓动或是批评,都是浮云;
昨天满手是油,没照几张照片,等我拍几张驱动清晰的大图,您老给看看,论坛上的兄弟是我最大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一台同型号的CK0620,黄色,通电能走刀,接上电脑用mach3能动一个轴,不知道针脚定义没法设定,一 ...

一共两个轴,能驱动一个轴,离成功已经不远了,呵呵,共同努力吧;
另外,也上张你的车床的图,我看看我这床还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箱好复杂。

控制箱看着复杂是因为分立件比较多,控制箱就是4部分,电源,接口控制板,驱动器,面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