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的电调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2013-01-28):
上电时,室内20度时,音符123 111 1------正常。
室外0度左右,音符123 1111111--数不清---11111--越来越慢--1--1 1.然后可以正常使用。
好像是好赢30a,pentium的,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啥问题呢?

网友A:
电子零件當經过氣温大变化時,都需要一个適温時间,厂家基本推荐10到15分鈡,我的接收(450)试过在室内接电26°c左右直接拿到室外就飞(-2°c)+秒之内全油门失控撞地上,掃齿之後电机还狂轉.要拔电才告終,之後测试也木有问题.
佗螺仪最为顯著GY401,GY611,KDs800&GP780都试过温度差距太大开机時跎螺仪会-直往-个方向打或左或右.
说了这么多,也可能你的电调有问题,楼下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