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云台自稳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3-01-28):
玩MWC有好几天了,最近想用MWC自带的云台自稳功能,虽然在代码中开启了,但是云台的输出是十字模式下的,显然和我的X飞行模式大相径庭。百思不得其解,请高人指点!谢谢 这个是关于云台的代码截图

网友A:
是混合增稳,一动皆动

网友B:
整稳云台用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混合增稳,一动皆动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稳云台用的怎么样

暂时还无法在X模式下使用,只能在十字模式下使用

网友:
2.0固件就可以在x模式用

楼主:
我用的2.1的啊···人呢??高手呢??

网友:
第一句注销掉!!!

网友C:
我已经用在自制CINESTAR上了~~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用在自制CINESTAR上了~~ 还可以!

除了上面的代码线应该怎么插呢?我是2560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