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合一电调容易坏吗?

楼主(2013-01-28):
4合一电调容易坏吗?怎么只用3S2000MA就坏了一道。状况为三个电机正常,另一个不动发热,换了个A2216上去也是不转发热呀!

网友:
不知道啊不知道

网友A:
要是用2216电机,是经常坏的,因电调超载了,但好人保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2216电机,是经常坏的,因电调超载了,但好人保修好

感谢指点!

网友:
经常超载的飘过,还好电调比较扛得住

网友:
我用的挺好的

网友:
应该还好吧,我的四合一到目前没出现啥问题

网友(2013-03-18):
我的也是,第二道坏了,还把电机给烧了。  这四合一怎么回事,这么垃圾。 好盈厂家出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