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请教各位有没有防堵转的车用电调?

楼主(2013-01-28):
我只玩飞机模型,对全比例遥控车不熟悉。最近修理儿子的玩具遥控车,发现问题都是板子短路,因为我儿子还不懂遇到障碍松油门。不知道车用双向电调有没有防堵转、防过载的,最好是有刷的,便宜一点,推荐一下。有的话考虑自己配一台给小孩,要是比玩具车更娇贵的话,就算了。

楼主:
车版真是冷清,连沙发都没人坐。这两天研究了一下,貌似有些机制可以解决。
一是100元以上的有刷电调以及无刷电调,都号称有过热保护,不知道是不是管用;
二是四驱大脚貌似差速器内建了堵转打滑的机制,还没实物拆开看过;
三是实在不行,考虑用以前直升机尾波箱防扫齿DIY半离合保护机制的方法,这个要自己动手改造,原理类似车子方向舵机的保护机制。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 楼主有答 案了告诉我一下哦 谢谢了 我对车模还了解的不多

网友A:
楼主 我有答 案了 无刷的车调是有赌转机制的。不过价格会有点。。。 呵呵呵 你可以加我 我们慢慢聊聊哦 我看你很懂车哦!我的Q:2634486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