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小机 纠结呀 是MCPX 还是NCPX 。。大家来说说

楼主(2013-01-28):
如题。。。

是mcpx 还是 ncpx

MCPX 尾巴一定要改。不改不能飞 比较烦。。。 但是山配件多。
NCPX 原装就可以3D 所说很好。。现在新出来没什么,山配件。。

如果取舍。。。

网友A:
谁跟你说MCPX尾巴不该不能飞啊,我的就飞的好好的呢。

网友:
MCPX BL吧 哈哈  不解释了

网友:
ncpx 貌似好点。

网友:
scp+D7E 价格还不错

网友B:
NCPX   BLADE mCPX BL 双无刷

网友:
越小越活越练手,而且耐炸

网友:
新手的话NCPX调稳一点很好-.-很省心,最多换换主电机就好了-.-

网友:
两款机原厂配置都能飞啊

网友C:
肯定是ncpx了。mcpx能飞的动作ncpx都可以,耐炸性又增强了几倍

网友:
都行! 纠结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PX   BLADE mCPX BL 双无刷

支持!

网友:
ncpx 推荐
尾管炸掉后换2mm实心 最多再换金属十字盘就足够了
在家练习推荐

网友D(2013-03-03):
引用 网友A:
谁跟你说MCPX尾巴不该不能飞啊,我的就飞的好好的呢。

用DX6i玩鳳凰3.0模擬器,控上的油門 鎖定開關管用,3D開關不管用,什麽原 因?

是我設置問題?還是模擬器版本太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ncpx了。mcpx能飞的动作ncpx都可以,耐炸性又增强了几倍

耐炸性好几倍?我真怀疑你飞过没有,汗。。。

网友:
ncpx有新机不买旧的嘛

网友(2013-04-17):
顶顶。。。两个机都备一个,挺好

网友E:
LZ是新手吗?新手到3D还长着呢,ncpx能做3D有什么用?
还有ncpx的空心杯怎么没人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是新手吗?新手到3D还长着呢,ncpx能做3D有什么用?
还有ncpx的空心杯怎么没人提呢?

空心杯咋了,一颗能飞90次也差不多额

网友(2013-05-28):
听说NCPX耐炸

网友:
ncp不耐炸,ncpx就不知道了。

网友:
支持ncpx!
ncp最讨厌的就是锁尾问题,npcx就改善很多!
ncpx很稳,练悬停,航线,一般的3D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