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吊磨电机,不完全失败

楼主(2013-01-29):
pwm控制吊磨电机,不完全失败,
交流市电的频率太低了,导致pwm电流不均匀,电机加力不均匀,完美的方案应该是利用单片机检测过零信号,然后均匀分配pwm波又或者把低频交流电转换成高频交流电,这样pwm才均匀。

不完全失败****目前只能当开关用

网友:
不完全失败,离成功还会远吗?

网友:
吊磨电机一般是串激电机,
声音很大,完全可以换直流电机或感应电机
声音就小了,但切割时还是很大的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可控硅过零触发?简单安全便宜。

网友:
继续努力,总会成功。

网友B:
我有一个 标了350W的吊磨

记得原配有一个 脚踏式的 调速器的

是不是这个不好啊?

以前我还认为。前面加一个 ER杆,就能代替动刀头,后发来现,太天真了。

楼主为什么要变更原来的调整啊,

分享一样

网友C:
串激电机用交流调压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可控硅过零触发?简单安全便宜。

能否给个原理图  我想克隆一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 标了350W的吊磨

记得原配有一个 脚踏式的 调速器的

我本来打算是用软件程序控制的,所以脚踏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激电机用交流调压器就行了,

看了一下交流调压器的电路,发觉我的电路的确有点问题,我的电路是周期性把交流电的某些波整个截掉,而交流调压器调整的是波的长度,交流调压器没有改变波的数量,所以交流调压器是稳定的。我的电路是不稳定的。

目前不想改电路了,因为我的主轴才6000转,没有达到设计速度1万转,调速也没意义,所以目前当作数控开关用,比用继电器好点。

网友:
哦。PMW上加一个 长螺丝。这样就可以无极调整,哈哈,指不定还能无限精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交流调压器的电路,发觉我的电路的确有点问题,我的电路是周期性把交流电的某些波整个截掉,而交 ...

我是说用变压器式的自耦调压器,我现在就是给一个串激电机调速,因为没速度反馈,加负载后速度变化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用变压器式的自耦调压器,我现在就是给一个串激电机调速,因为没速度反馈,加负载后速度变化比较大

都不是数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是数控的??

搜一下自耦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