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问一个关于B6充电器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3-01-29):
我用B6充电器放电,LiPo DISCHARGE 选项 进行放电,其中需要设置参数为 电流是最大1.0,然后就是电压,全是3的倍数,我是3S电池 选择9.0后面会有3S字样,然后再无其他选项了,请问这样我进行放电后 电压会停止在多少伏啊,不是说电池最低不能低于3.2吗 还有保存需要3。8伏吗,可是他选项咋是3.0啊?    我用并充板  充2块或更多3S电池  数字只显示3个电压,3个电压是2块或多块电池的平均电压,是不是就意味着并充的电池越多 电压差也就越大(因为平均原理),还有就是如果我那飞一般的电池和报警后的电池并充 电压差也会出现,那这样不是对电池和不好吗

网友:
你那不是保存模式,保存电压3.85至3.89

网友:
放电你选那个LIPO STRONG,会主动放到11.4V

网友:
LIPO STORAGE

陈伯

网友A:
有点儿后悔买了B6充电器,太复杂了,要是像手机充电那么简单该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儿后悔买了B6充电器,太复杂了,要是像手机充电那么简单该多好。

优秀的充电器的功能多,复杂程度肯定大一些。不过如果你感觉复杂了。只有一种原因,就是你根本没看说明书。稍微看看就知道再复杂的东西也是有简单用法的。只是你不会用而已。而且B6本身也不是什么好的充电器,主要问题就是精度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秀的充电器的功能多,复杂程度肯定大一些。不过如果你感觉复杂了。只有一种原因,就是你根本没看说明 ...

确实没仔细研究过,鄙人是新手,充电器从买回来还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