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折腾我的450 pro dfc

楼主(2013-01-29):
我不知道亚拓在设计450 pro dfc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布线与美观

3gx放在下面的话,接收机只能放到尾管座上面的塑料座上了,接收机这么长,怎么放呀,横着放,线在一边,要是炸机的话,接收机都会搞坏,竖着放的话,一边是天线,一边是舵机线等,上面那个塑料座还只有一点点长,晕

接收机放下面,那3gx同样有很多线接到下面来,晕,真想把这架450 pro dfc,还是有副翼好,简单、省心

请兄弟们帮我出出主意,谢谢了

楼主:
终于想出办法了,3gx放到最下面,接收机放在3gx上面,中间隔了一层碳板,这样就好看多了,只是原来上面放陀螺仪的位置空了许多,有点别扭,不过只能这样了

网友:
用卫星 用sbus

网友:
接收机放肚子里,塞不进就使劲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想出办法了,3gx放到最下面,接收机放在3gx上面,中间隔了一层碳板,这样就好看多了,只是原来上面放陀 ...

等你哪次不小心倒飞炸机落地时.主轴可以直插接收机.不过用有台阶的主轴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哪次不小心倒飞炸机落地时.主轴可以直插接收机.不过用有台阶的主轴要好些!

我不玩3D,不会倒飞,现在没别的地方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