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

楼主(2013-01-29):
论坛各位高手  谁知道不锈钢抛光到镜面  用什么方法好    内径13孔    和内径6孔    要求镜面   求方法   有过经验的师傅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想干坏事吗?

网友:
估计砂纸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坏事吗?

哈哈   你咋知道的

网友:
这个 恐怕要问马路边加工的朋友了,普通材料要抛光到镜面恐怕有点难,
一般亮度应该可以吧,不然钛合金镜面板可能很难卖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你咋知道的

估计是深孔的,对不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你咋知道的

里头有漂亮的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头有漂亮的线条?

哈哈   我的只有20深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