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DEVO 7 耍脾气,,搞不懂!!

楼主(2013-01-29):
   以前收的二手华科尔 DEVO 7 用了半年多吧!只改过美手!
    昨天晚上开控一会(单开控,鸡鸡没通电),控自动关机,,,,我再开,控在3-4秒内又自己关机了。。。。。反复N次,,,依旧
   检查电源,,开关,,接线插头,,
   问题依旧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开控,,,它X的好!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要它那天不高兴,,,鸡鸡在空中,,它来个自动关机,,,,哪不死翘翘了,,,,

网友A:
没电了.
天太冷,晚上电池电压低, 白天温度高,电压上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了.
天太冷,晚上电池电压低, 白天温度高,电压上来点

电池原因可以排除!用万用表测过,,电压没问题(我是拆开控)测的电板上的!

楼主:
一到晚上开控又干起了!!!!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B:
丫的,他不上夜班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控内的稳压电路存在问题,貌似华科尔的控,用的是DC/DC开关稳压电路,而且还有软启动电路设计。lz慢慢查吧,如果不懂电子的话,还是寄回厂里返修,比较保险。 还是线性稳压比较好啊,虽然耗电大,但是电路简单稳定。
还有可能就是,软件问题了。能开控的时候 试试更新下程序。

网友:
刷程序要得

网友:
它不喜欢夜生活

楼主:
这个心情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眼看过年了,,,可以耍耍飞机了,,,,D 7控又坏了,,,
一咬牙,,,买个D10吧,,,D10都在路上了。。。。
D7 电源模块中坏了个MOS管,,,又被我修好了,,,(我是少米之人)

网友:
他太累了 要休息~打瞌睡

网友:
D10好不好,,新手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