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S~~~~~

楼主(2013-01-29):
     各位我的APS 遇到个问题,设置没有找出有问题的地方,切到APS 修正也是正确的,灯的指示也没问题,但是将油门放到50%以上切APS,十字盘瞬间下降,这个时候螺距只有0度,油门摇杆放到最高也只有0度~~~,这个要是在空中切APS 不是飞机直接掉下来~~~~ 还有补充下 3GX的油门校正也是做了的,我抬起飞机 上下移动,十字盘没有上下修正~~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纠结的恼火哦~。 偶在地上使用半自动起飞,因为螺距最大也就才0度,当然也失败了~~·飞不起来  请高手赐教下了 谢谢了  在补充下 震动测试过了的

网友A:
3GX/APS油门校准有做吗?螺距修正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APS油门校准有做吗?螺距修正反向

非常谢谢  请问3GX 油门校准了 但是APS也需要校准? 说明上面也没有找到啊  还有螺距修正反向是什么意思 是倾斜飞机十字盘的修正吗? 这个修正都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  请问3GX 油门校准了 但是APS也需要校准? 说明上面也没有找到啊  还有螺距修正反向是什么意思  ...

螺距修正的方向是否和副翼一样,飞机往上,十字盘应该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修正的方向是否和副翼一样,飞机往上,十字盘应该往下

螺距没有修正  上下移动飞机 螺距不变~~~~~   推动油门摇杆 螺距只有-4度到0度的变化~

网友A:
油门在做行程校准的时候,要采用0-50-100的直线,从你的描述来说,因为是油门行程校准部分设定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在做行程校准的时候,要采用0-50-100的直线,从你的描述来说,因为是油门行程校准部分设定错误了

校准油门时  油门曲线为斜线  0-25-50-75-100  啊

网友:
LZ
請問使用什麼控什麼接收?
請重新對3GX設定過,應該是3GX沒設定正確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出现问题的原因是,我是先校准3GX的油门行程后,在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这样等于3GX油门行程之前校准好后 自己又在控里面更改了油门行程导致3GX之前校准的油门行程有误。但是这里还是有个问题,在做了电调油门行程后,我又多次校准过3GX的油门行程,结果都没有效果,难道3GX只认第一次油门校准的结果?
亚托的说明上面也没有说明需要先校准电调行程再校准3GX行程 希望亚托多注意
希望能帮到跟我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
問題沒有這麼複雜,麻煩你把控上的油門行程設回原來的+/-100%后,重新先做一次3GX油門行程
然后再做一次電調行程和一次的3GX油門行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