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330轴距800克重飞不起来?

楼主(2013-01-29):
紧急求助,我的330轴距,8045桨朗宇2212kv980好盈20安电调,连电池全重800克,怎么全油门也飞不起来啊?

网友A:
你这配置有问题,首先明确翼展多少,80cm-100cm的翼展需要上kv1000-kv1400的电机 30A的电调,相对应1047-8060浆才合适,起飞重量500克以内

网友:
330的最好用2808的电机。kv2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配置有问题,首先明确翼展多少,80cm-100cm的翼展需要上kv1000-kv1400的电机 30A的电调,相对应1047-80 ...

哥们玩四轴呢

网友:
朗宇的2212KV980配1045或者1047的桨最爽了,330轴距就不行了,450的刚好的,要非得用330轴距,2208电机足够了,你飞不起来是因为你飞控没设置好,校准下油门行程,看看遥控器油门曲线

网友:
2212  kv980  1047   绝对起得来的。。。不过330轴距太小。。。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呵呵 刚发了贴我就找到原因了,桨装错位置了,40油门轻松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