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A电调左右电调分别接在天地飞的几通道,电调电源线怎么接

楼主(2013-01-29):
买了两个320A电调用的是天地飞7通道,两个行走电调应该接在几通道上。我是右手油门

网友A:
油门是3通道的话,用2,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是3通道的话,用2,4通道。

哦谢谢了,3通道接什么还有炮塔旋转怎么接

网友:
3接炮管,1接炮塔旋转

网友A:
炮管和炮塔还需要2个双向电调,你,准备了吗?

网友:
1是旋转,3是油门,开启混控就行了,电源接电调上,电调会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把电调的开关和电源都并联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管和炮塔还需要2个双向电调,你,准备了吗?

我用舵机轻松改装完美运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舵机轻松改装完美运行

学习无名兄的舵机当电调,省去两个三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管和炮塔还需要2个双向电调,你,准备了吗?

我把打弹波箱拆开后装上舵机改装的电调,波箱只转不打弹,后看到了个接触开关不知道接那个线,求指导,看看了一下应该是波箱电机上膛后碰到那个金属接触开关然后打弹,但是不知道那个金属接触开关怎么接线。

网友B:
不是哒,那个开关是管开炮后座的,和打蛋没有关系的,打蛋波箱电机通电到一定行程他会自己打蛋的……

网友B:
把那个波箱上的电机接一个单向电调就行了,通道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波箱上的电机接一个单向电调就行了,通道随意……

哦谢谢了,那个后座怎么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那个后座怎么接啊

晕,原车上有后座功能,自已换的内脏(电调)还没听说过谁的有后座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原车上有后座功能,自已换的内脏(电调)还没听说过谁的有后座功能的……

了解我以为还有个电机,震动后是后座

网友C:
额。。问下各路大虾。。550的电机使得是什么齿啊。。。原装380的齿装不上啊。有点小。。求解决。。。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问下各路大虾。。550的电机使得是什么齿啊。。。原装380的齿装不上啊。有点小。。求解决。。。先谢谢 ...

真不知道550要换波箱吧,

网友(2013-02-28):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550要换波箱吧,

.。。原装的。。。自己改啊。。。满身的铁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