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求助,开不了机

楼主(2013-01-29):
全新3GX拿到手后欣喜,准备通电升级3.0,但是怎么也开不了机,接上电后一点点反应都没有,灯也不亮,没有任何反应,咋回事呀

网友A:
舵机没有插,要把舵机都插上才能过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没有插,要把舵机都插上才能过自检

我写错了,是灯不亮,任何反应都没有

网友A:
看下电源线连接是否插反了,SBUS端口那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源线连接是否插反了,SBUS端口那根线

接收机正常通电,3GX同样没反应

网友A:
什么遥控器,采用什么接法,传统接法还是卫星模式或者SBU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器,采用什么接法,传统接法还是卫星模式或者SBUS模式

传统接收机,无S.BUS,无卫星

网友B:
插上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舵机

能插入的都插入了

网友C:
傳統接法,必須是彩虹線全部接好,有一條白紅黑的線連接3GX的S.Bus/Bind至接收機的第七通道或是BATT
電源直接接入3GX的BAT/AUX OUT即可正常開機

楼主:
封帖,已经解决了,感谢大家的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傳統接法,必須是彩虹線全部接好,有一條白紅黑的線連接3GX的S.Bus/Bind至接收機的第七通道或是BATT
電源直 ...

谢谢,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傳統接法,必須是彩虹線全部接好,有一條白紅黑的線連接3GX的S.Bus/Bind至接收機的第七通道或是BATT
電源直 ...

插BATT通道不行,必须要插到一个剩余通道,我用的是华科尔RX802接收

网友D:
六通道的咋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通道的咋办啊

可以给点参考意见:

如果是6通道的接收机,供电单独引出两根线出来,不要第三根线,应该可以解决3GX和6通接收机电源接口的连接问题。

分析:一般接收机的电源接口端,兼有复位功能,如果直接将3GX的电源输出3跟线接到接收机的电源端口,则接收机为对频复位状态以致于不能工作,只要去掉第三根(通常是白色)线,即可克服这个问题。

特别声明:本人没有6通道接收机,没有做过实验,但是从原理上看应该是这样的。